求5V输入,恒流2A,3.7V输出的的电路

楼主(2019-12-25):
小弟对电源方面不太了解,求5V输入,恒流2A、最高4.3V输出的的电路,或者相应的芯片或资料

网友:
既恒压又恒流,这要求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你的负载恒阻?

网友:
恒压限流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给电池充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给电池充电用的

是的给电池充电用的

网友:
找个专用的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
电池充电不是4.2?

网友:
就是锂电池充电芯片,网上一大把

网友:
3R33模块搞定

网友:
磷酸铁锂吧? 给普通锂电充电IC输出端串个硅二极管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两个lm317,不过你电压不够。你的就是个锂电充电芯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