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坛友,免费提供万用表校准调整服务

楼主(2019-12-25):
一年以来,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和帮助,近期可以抽空免费为大家校准万用表,目前可以校准fluke和Agilent 的手持表和部分6位半及以下台式万用表。由于时间有限,限6个名额。来回运费自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帖告知型号,每人限校一台,以跟帖先后顺序进行确认。

网友A:
我们万用表用到坏为止,从不校准。

名额留给下一楼。

网友:
300元以内的用到坏为止,留给楼下高端玩家吧…
讲究~

网友B:
楼主好人,帮顶。
可惜我想校准的HP3456太大块头了。

网友:
我的四位半是国产华谊MS8218,自己瞎折腾过,误差比较大了,不过才800多块钱的,不好意思校准。
机会留给楼下

网友C:
楼主既然有这么好的设备
能帮忙标定网上买的基准源吗?

比如这种AD584方案的模块,标定过后的基准源就可以用来校准好多个表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帮顶。
可惜我想校准的HP3456太大块头了。

谢谢,确实体积太大,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既然有这么好的设备
能帮忙标定网上买的基准源吗?

这个没有研究过,以前玩过jj老师的ltz1000 7V基准。

网友D:
家里有一只189,好多年了能校不

网友E:
请问能不能校普源DM3061

网友:
楼主好人,不过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F:
楼主好人,fluke的F287可以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一只189,好多年了能校不

可以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人,fluke的F287可以校吗?

可以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能不能校普源DM3061

不好意思,这个校不了。

网友G:
FLUKE 的 189可以校准吗?如果可以希望可以帮忙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FLUKE 的 189可以校准吗?如果可以希望可以帮忙校准一下。

这个可以校。

网友H:
感谢楼主,我想把10V约瑟夫森结基准校准下,就是重了一点,快递是发不走了,因为制冷机不好拆,这玩意还怕震动。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社会主义借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块以内的烂表,还是不拿出来丢人了

自己喜欢的,够用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我想把10V约瑟夫森结基准校准下,就是重了一点,快递是发不走了,因为制冷机不好拆,这玩意还怕 ...

厉害,哈哈。国内有这东西的确实都是接班人,嘿嘿

网友:
虽然我没有万用表,但我也要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好,楼主在哪里?

网友:
嗯,感谢楼主,楼下的抓紧机会。

网友J:
楼主我有个 MF 47 ,这个能校么?

网友:
每年校准,主要是需要证书。

留给楼下。

网友:
留给楼下吧,用到烂为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我想把10V约瑟夫森结基准校准下,就是重了一点,快递是发不走了,因为制冷机不好拆,这玩意还怕 ...

有人玩约瑟夫森结吗?diy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有个 MF 47 ,这个能校么?

首先得校准你的眼睛

网友:
楼主,你校六位半的表用什么设备啊?

网友:
我那便宜的破烂表就算了,留给楼下吧。

网友:
校表大部分要的是那张证而已

网友:
45元的万用表需要校准不?留给下一楼

网友:
楼上各位都太客气了,搞的我做的电流表也不好意思去校一下

网友:
楼主亮亮设备啊

网友L:
有台老的Keithley2000, 楼主可以校准吗

网友:
这帖挺热闹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台老的Keithley2000, 楼主可以校准吗

可以校准

网友:
我的fluke刚买1年多,暂时不用较真吧。机会留给大家。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我想把10V约瑟夫森结基准校准下,就是重了一点,快递是发不走了,因为制冷机不好拆,这玩意还怕 ...

你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网友:
楼主好人啊,可惜正在找表

网友:
看了看我的179,还是别校了

网友N:
楼主好人,请问在哪里?34401可以校不

网友O:
还有名额吗?我有台179。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人,请问在哪里?34401可以校不

可以校。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名额吗?我有台179。

可以校。

网友P:
我的吉时利2700能校准吗?  报交流基准参数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吉时利2700能校准吗?  报交流基准参数丢了

这个推荐用的是5700标准器,我的标准设备精度恐怕满足不了。
是不是报513 AC calibration data lost?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推荐用的是5700标准器,我的标准设备精度恐怕满足不了。
是不是报513 AC calibration data lost? ...

是报 513 错。我查了资料是交流参数丢了。 但是很奇怪,估计50%情况下开机又不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报 513 错。我查了资料是交流参数丢了。 但是很奇怪,估计50%情况下开机又不报。 ...

那个U136 nvram里存的校准数据和仪器设置信息,这个nvram不知内部有没有电池,以前碰到过别的仪器电池没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报 513 错。我查了资料是交流参数丢了。 但是很奇怪,估计50%情况下开机又不报。 ...

貌似是有电池给nvram供电,一般三年就要换。换个电池试试。BT100 3.6V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明显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人玩约瑟夫森结吗?diy搞起

家境贫寒,告辞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有电池给nvram供电,一般三年就要换。换个电池试试。BT100 3.6V

谢谢,我来试试更换电池

网友:
JSV,203所给的报价小于1000W。这个DIY难度颇大,不过也可尝试一下

网友Q:
楼主,我有个187各个档位都误差比较大,如电阻3.3k测出只有2.6k,直流交流电压也是比实际值偏低不少,可否通过校准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我有个187各个档位都误差比较大,如电阻3.3k测出只有2.6k,直流交流电压也是比实际值偏低不少,可否 ...

这可能是有硬件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万用表用到坏为止,从不校准。

名额留给下一楼。

我们万用表用到坏为止,从不校准。

名额留给下一楼。 +1

网友:
楼上你们那些说名额留给下一位的,是怕LZ跟你们聊天的时候顺便问你们用什么软件画图吗?
(本人只用KiCAD,手动狗头)
(回顾“接到电话自称是修示波器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可能是有硬件故障了。

可以帮我校准吗,测了基准电压那些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帮我校准吗,测了基准电压那些都正常

这个应该校准不了,很大可能是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校准不了,很大可能是有故障。

可以帮我试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