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二极管导致输出电压不足

楼主(2019-12-25):
最近测试一个电路,很简单的boost,用的MT3608,设计输入5V,输出24V,带载能力50mA。因为电流不大,估算了一下,峰值电流不超过0.5A,选择了SWPA3015S100的10uH电感和DSU24二极管。
结果一带载,发现空载24V的电源,跌落到了22V,示波器测量,还是正常持续工作,并没进入打嗝保护之类异常的状态。怀疑电感电流不够饱和之类,换成了SWPA5040S100,带载电压仍然低2V。怀疑输出电容只有2个10uF/50V的MLCC滤波不够,又加上了一个47uF的高频电解还是没用。怀疑输入线路太长22uF/16V的MLCC不够,输入也并联电解还是没用。怀疑反馈线布局不对,切断直接就近飞线,没用。
最后发现,把二极管换成SS36,负载电压就变成23.6V了。
疑问:
1、DSU24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再大,闭环反馈也是把二极管压降包含在控制回路中了,为何压降那么明显呢?
2、即使换成SS36,负载电压仍然有0.4V的压降,莫非国产的MT3608的闭环反馈回路,只有P,没有I?还是很正常,换成TI的类似boost IC表现也一样呢?

网友:
微调R37试试

网友:
量FB电压够不够

网友A:
去掉C11试试,直接用一个电容补偿应该没到最佳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C11试试,直接用一个电容补偿应该没到最佳效果。

同意,多个C11,会不会多此一举,去掉试试~~~

楼主:
按大佬提醒,测量了FB电压,发现空载时只有个别毛刺,带载后变成了一串尖顶波。
想到这可能干扰了IC的处理,于是将反馈C11电容去掉,经测试,空载和负载电压基本一致。
大概结论:表现上似乎是DSU24二极管压降异常导致了负载时的电压跌落,但更大的可能是DSU24高频特性不好,负载时24V较大的纹波从反馈电容到FB引脚,引起了IC斩波时异常关断(从电感SW端波形能看出来,间隔着出现不按开关频率出现的窄脉冲,而正常负载情况下,电感电流连续,占空比应该为固定间隔的脉冲)。
看样子反馈电容不能按照官方指导,加上指定容值就行的啊。可能加电容是为了提高电源带载时的瞬态反应,没想到异常情况下却出现了带载电压偏低的怪事。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11试试,直接用一个电容补偿应该没到最佳效果。

哈哈哈哈,大哥您说晚了半分钟,我测试结果和您还有楼下说的一样啊

楼主:
全是看文档不仔细的锅。MT3608官方pdf没有电容,我用他们家MT2492 buck IC的反馈回路套回去,结果出的问题。唉!

网友B:
从6楼波形来看,即然C11传递给FB的尖峰幅度达到1.5V,恐怕输出24V的纹波也挺大的吧。
反馈点离滤波电容太远了吗?估计要检查下C13、C14的内阻是否太大,或把反馈往右移一点,移到C14右边。

网友C:
输出电容只有10u, 没有0.1u? 并个0.1u再试试?

网友:
跟肖特基二极管没啥关系 有些ic内部已经补偿了 加了外部电容影响环路

网友D:
5V升24V会不稳定,可能带载电压就会不稳,拓扑的缺陷,一般不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6楼波形来看,即然C11传递给FB的尖峰幅度达到1.5V,恐怕输出24V的纹波也挺大的吧。
反馈点离滤波电容太远 ...

24的纹波并没有FV那么大,这个电容和FB对地电阻形成微分电路了,所以出现很严重的尖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只有10u, 没有0.1u? 并个0.1u再试试?

输出用了2个10uF50V的,没有0.1uF。后来去掉反馈电容就好了也证明,主要影响压降的原因并不是没有并联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升24V会不稳定,可能带载电压就会不稳,拓扑的缺陷,一般不这么用。

那一般咋弄,做反激,加隔离升压变压器?

楼主:
这个试验另外得了个经验:测纹波不要用电子负载,换电阻测!电子负载导致纹波测试有很大的问题,多的有点离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一般咋弄,做反激,加隔离升压变压器?

是给4-20mA用么? 用TPS61040试试? 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不过我只升到12V左右, 4-20mA大多数场合有12V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给4-20mA用么? 用TPS61040试试? 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不过我只升到12V左右, 4-20mA大多数场合有12V足够 ...

对,两路。我那个够呛,自己水平不高,做的又没用XTR之类,电压太低起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两路。我那个够呛,自己水平不高,做的又没用XTR之类,电压太低起不来 ...

要不你用XL6007试试? 不过这货频率低, 电感的体积估计得大点.

还是尽量把那头改了吧, 4-20mA用24V一是因为工业现场控制柜里24V随手一抓就有, 二是预留了长线上的压降.  传感器这边就别想着能满打满算用上24V了, 12V比较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用XL6007试试? 不过这货频率低, 电感的体积估计得大点.

还是尽量把那头改了吧, 4-20mA用24V一是因 ...

电感电容芯片全都大,都换了放不下了,都不如用金升阳模块了。
那边我看看好改不,反正都是自己的变送器匹配自己的接收端,其实多少V都行,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