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耐用tf卡和手机tf卡区别大么?这两者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19-12-25):
手机tf卡,没有特别强调耐用性,但是如果把手机tf卡用于监控场合,使用寿命会明显比耐用tf卡少么?这里有人对此做过比较么?
网上看到tf卡不带主控,那么耐用款tf卡和手机tf卡的主要区别是什么?硅片物理结构是否有大的区别,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呢

网友A:
我行车记录仪上的 32G 内存卡已经用了快10年了,还好好的,看来是高耐用型的

网友B:
监控的用在手机上手机容易卡,手机这个用在监控上容易会挂

请自行查询QLC TLC MLC等相关词语
坏块是什么
固态硬盘的TBW是什么意思
4k是什么
tf卡的A1 A2又是干啥的。

网友C:
深有体会,前一阵子买的一个测试仪器用TF卡储存数据,普通使用没问题,连续高速写入没多久就挂了。后来我帮他找来的工业级TF卡,价格差了好几倍,但是至今还没出过问题。连续无故障时间不是消费级能比的

网友:
TF卡是有工业和消费的区分的

网友:
SLC MLC TLC QLC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行车记录仪上的 32G 内存卡已经用了快10年了,还好好的,看来是高耐用型的  ...

什么牌子的?你用的是mlc,不是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的用在手机上手机容易卡,手机这个用在监控上容易会挂

请自行查询QLC TLC MLC等相关词语

白卡耐用型,用的也是tlc吧,现在容量大的一般都是tlc卡
A1,A2圣手好像说过,是tf卡内置AES,A2速度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有体会,前一阵子买的一个测试仪器用TF卡储存数据,普通使用没问题,连续高速写入没多久就挂了。后来我帮 ...

你这测试仪器,一天能产生多少数据呢
工业级TF卡,你买的什么牌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的?你用的是mlc,不是tlc?

ATP、Agrade睿达和宇瞻、闪迪 的SLC,一秒钟也就几兆的数据量吧,突发数据量不大,估计是仪器算法有问题,导致用了没多久就把卡写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P、Agrade睿达和宇瞻、闪迪 的SLC,一秒钟也就几兆的数据量吧,突发数据量不大,估计是仪器算法有问题 ...

slc的卡一般不大?你的卡多大?是某宝买的么

网友D:
最明显(却又隐蔽)的区别是普通卡质保 5-10 年不等,高耐用卡质保 2 年。
通过推出这种“高耐用”卡,厂家可以筛选出用在行车记录仪、安防监控等领域的客户群体,给他们高价卖个安心,顺便也降低来自这类客户的质保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明显(却又隐蔽)的区别是普通卡质保 5-10 年不等,高耐用卡质保 2 年。
通过推出这种“高耐用”卡,厂家 ...

这么说,是不是完全没区别了么
普通卡在手机上质保是5年的,放监控上是否一般也能坚持个2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是不是完全没区别了么
普通卡在手机上质保是5年的,放监控上是否一般也能坚持个2年呢{:s ...

高耐用卡在设计的时候应该也是会考虑到使用场景的,可能是主控会做一些擦除策略和时序方面的优化,从而提高持续连续写入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slc的卡一般不大?你的卡多大?是某宝买的么

不知道仪器供应商哪里买的,我只是告诉他那些是工业级的卡,

网友:
https://www.sdcard.org/chs/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耐用卡在设计的时候应该也是会考虑到使用场景的,可能是主控会做一些擦除策略和时序方面的优化,从而提 ...

你说的主控是优盘或者固态硬盘?网上看到tf卡没有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