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个LTZ1000基准,有收藏不用的肯出的来会会呗

楼主(2019-12-25):
最近迷上了基准,看了坛子里之前搞过LTZ1000基准的活动,JJ大师做过一次这个基准,有出的吗?最好是标定过的
补充:LM399或AD588的基准也可以

网友A:
还有几颗没用过的LM3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颗没用过的LM399

元件就不需要了

网友B:
我收藏了一个,好多年了,没拿出来用过,j3355那个大神的。不过我没打算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藏了一个,好多年了,没拿出来用过,j3355那个大神的。不过我没打算出,哈哈 ...

哈哈,是JJ大师的,吊人胃口啊!

网友C:
我也有个JJ亲自标定的,不知道丢哪去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还准不准。

网友D:
刚去看了一下,那位 jj 大神在 2019-12-13 还有登入过坛内,楼主可发消息过去问问是否还有?!

网友:
我有一个大侠没有拆封的作品。

收藏了这么多年,楼主愿意出多少钱?

价格好我就放出,不好我继续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JJ亲自标定的,不知道丢哪去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还准不准。

J当年的作品用料很扎实,我估计放十年甚至100年都有相当高的准确性。

网友:
还有几颗没上过机的3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JJ亲自标定的,不知道丢哪去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还准不准。

你说的是哪个基准,大师做过两种,是否愿意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去看了一下,那位 jj 大神在 2019-12-13 还有登入过坛内,楼主可发消息过去问问是否还有?!

给大师发消息了,没回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jj大侠没有拆封的作品。

收藏了这么多年,楼主愿意出多少钱?

老大收藏的是哪种啊,LTZ1000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的,这个料二手都涨到300了

楼主:
继续收,继续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大师发消息了,没回复呢

个人认为光是发消息估计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心要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收藏的是哪种啊,LTZ1000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的,这个料二手都涨到300了 ...

我回公司找找,我记得已经放到货架上,电脑系统有登记的。

网友:
找到电脑记录了,当年270元买的,jj305的作品。

网友:
找到了。当时有几个价格的,我这一个是最贵的。

网友E:
为了拍清楚芯片,只能打开包装取出来:

网友E:
我收到货后,绝对的没有使用过、没有通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收到货后,绝对的没有使用过、没有通过电。

JJ老师这个是7V的啊,我以为是10V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收到货后,绝对的没有使用过、没有通过电。

看着应该是那个LTZ1000基准,不应该是五位半的标定啊,是不是当年还没有个好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着应该是那个LTZ1000基准,不应该是五位半的标定啊,是不是当年还没有个好表! ...

这个是6位半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6位半标定的

是的,6位半表标定的5位半的数据

网友G(2020-05-30):
引用 楼主:
是的,6位半表标定的5位半的数据

我这里有一个你还要吗?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一个你还要吗?

请问还有吗?

网友G:
只有一个,出给网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有一个,出给网友了

好的,谢谢

网友H(2021-12-18):
引用 网友E:
我收到货后,绝对的没有使用过、没有通过电。

站长,我想要基准,您私信开个价呗

网友:
ltz1000 买的到啊,到22位后只能是ltz1000了,出货量挺大的没有感觉有什么稀奇的,但ltz1000虽然比399的噪音小很多依旧是比较大的,想要测量还需要有比较高级的表,话说买了3458a的我就没见过还有对精度感兴趣的。基本上超过16位的adc都不想碰了,因为买了3458a以后你知道看到了一个事实,无效数据。所以我认为对基准有兴趣的都是缺一个3458a,一旦买了3458a,绝不会再有一点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站长,我想要基准,您私信开个价呗

最近比较忙,没空处理这些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拍清楚芯片,只能打开包装取出来:

感觉香喷喷的,坛主方便测一下电压么,给大家开开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