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模电感的选择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12-25):
如图 所示的 差模电感 能否不用那种绕线的圆环电感, 用贴片的电感或者工字电感的可以吗,有什么考量?
通过电流最多500ma 。

网友A:
一般不用差模电感,直接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差模电感,直接共模电感。

金升阳的手册上这么花的  我就这么做了  哈哈

楼主:
好冷清啊

网友:
电感不饱和就可以

网友:
都是用共模电感,只要不饱和都可以,不过电源部分用小型的贴片比较少

网友:
你找个工字电感就行

网友:
完全可以,这个差模电感用工字磁芯(贴片功率电感很多也是工字磁芯)选择余地很大;反而用圆环电感选择磁芯的余地很少(最便宜的铁氧体不能用)

网友:
是可以用的,但是你的500mA是有效电流,还是峰值电流?要保证峰值电流不饱和就可以了。

网友:
差模电感一般要求耐直流偏置,用黄白环或铁硅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