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洗衣机XQG80-HB14636用烘干就跳闸什么问题?

楼主(2019-12-25):
家里的海尔滚筒洗烘一体机洗衣服正常,用烘干功能就运行了两分钟就会跳闸,我打开里面感觉是热的,应该加热管之类的没有问题,滚筒也会转动,大家了解这洗衣机烘干流程么?一般什么东西出现问题?

网友:
用烘干就跳闸,说明烘干功能坏了。

楼主:
第一次用烘干功能,一般洗衣机烘干功率会去到多少?会不会空开电流不够?是C1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烘干功能,一般洗衣机烘干功率会去到多少?会不会空开电流不够?是C16的。 ...

C16的跳闸至少也要20A呀。  一般烘干2000W左右也就10A左右。问题是空开坏了或者洗衣机坏了。建议先换空开C16(C20也可以试试),再跳就是洗衣机坏了

网友:
有没有漏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6的跳闸至少也要20A呀。  一般烘干2000W左右也就10A左右。问题是空开坏了或者洗衣机坏了。建议先换空开 ...

原来的是带漏保的C16,今天用没有漏保的C20试了正常运行了。改天换个漏保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是带漏保的C16,今天用没有漏保的C20试了正常运行了。改天换个漏保试试。 ...

那有可能是烘干时漏电,如果有钳表的话,可以把火线和零线卡一起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有可能是烘干时漏电,如果有钳表的话,可以把火线和零线卡一起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漏电 ...

不是漏电就是漏保坏了,先换个漏保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漏电就是漏保坏了,先换个漏保试试。

很有可能是加热棒不好了,在加热过程中碰外壳了。引起漏电保护开关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加热棒不好了,在加热过程中碰外壳了。引起漏电保护开关跳闸 ...

现在换回原来带漏保的C16居然正常了,可能很久没用,里面有些部件回潮漏电,运行之后发热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换回原来带漏保的C16居然正常了,可能很久没用,里面有些部件回潮漏电,运行之后发热就恢复正常了。 ...

漏保接线端子处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长期没动过的空开,因氧化,端子和导线接触电阻变大,电流大了就发热,热一会就触发过流热保护了。

网友:
C16都在临界点了,肯定跳闸啊,洗衣机应该用D16  C的话用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