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PCB 导出单个dxf

楼主(2019-12-25):
kicad 中PCB输出dxf文件时只能用plot每层输出 且都输出到不同的文件里;总算再网上找到一个可以画在一个文件里的做法: 焊盘还不能画,不过按照这个代码自己也可以添加。
原作者代码。 https://github.com/easyw/kicadpcb2dxf

简单改了下,可以再python3下运行,增加丝印层输出。
使用 python kicadpcb2dxf.py -f  XXXXXX.kicad_pcb

楼主:
1.原作者不是本人。原作者见github https://github.com/easyw/kicad-action-tools
2.这两天抽空添加了简单的封装输出,和图层选择,文字镜像还是没处理,焊盘画了外边框没填充。插件见附件,适用于python2的。 如果python3的很简单改下就成。

3.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动手,满足自己需求插件,插件本意就是自我定制

楼主:
已经更新成插件了:https://github.com/easyw/kicad-action-tools

网友:
多谢楼主,导出到不同文件的确很麻烦

网友:
666,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自从支持中文后,我也心动了,对需要联网的才能用的软件失去兴趣了

网友:
终于盼到这个插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成插件了:https://github.com/easyw/kicad-action-tools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插件还是只能导出板框层

网友:
mark一下,kicad导出d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还是只能导出板框层

都是简单的python  自己加。我简单改了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造福坛友

网友A:
能不能把所有层导出成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所有层导出成一个文件

见二楼,可以自己添加丝印,但是图太乱感觉没必要,现在这个输出个主要和结构对下核心器件位置,不需要通过3D。

网友:
引用 楼主:
1.原作者不是本人。原作者见github https://github.com/easyw/kicad-action-tools
2.这两天抽空添加了简单 ...

大佬,你有没有 Github,我点赞去。

网友B:
有没有把AD库转成KICAD库的工具

网友B:
感觉kiCAD和protel99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kiCAD和protel99差不多

比 Protel 强大太多了。

而且 KiCad 还是开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把AD库转成KICAD库的工具

我没用 AD,不过我有收集了一些工具,可以看看。

开源 KiCad EDA 中文资料收集整理
https://www.cnblogs.com/F4NNIU/p/KiCad.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 Protel 强大太多了。

而且 KiCad 还是开源的。

那些地方,能说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些地方,能说一下吗?

比如:开源(可免费使用)、官方三万多的元件库(原理图库、线路板库、3D库)、文本格式的数据文件、3D 显示、元件封装层细分、可以使用脚本自己定制功能等等,还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原作者不是本人。原作者见github https://github.com/easyw/kicad-action-tools
2.这两天抽空添加了简单 ...

选择了所有图层,还是提示只能导出板框层,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了所有图层,还是提示只能导出板框层,怎么回事?

这句话没改,你勾选的图层都会输出。这个脚本主要花时间在器件任意角度旋转输出上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没改,你勾选的图层都会输出。这个脚本主要花时间在器件任意角度旋转输出上调试。 ...

还是只是输出板框层,其余层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开源(可免费使用)、官方三万多的元件库(原理图库、线路板库、3D库)、文本格式的数据文件、3D  ...

这些使用的时候感觉不到啊,有没有等长布线工具,多通道,片段模块复用,缝合孔,屏蔽孔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使用的时候感觉不到啊,有没有等长布线工具,多通道,片段模块复用,缝合孔,屏蔽孔等功能; ...

你說的些,只有等长布线有,建議你繼續使用商業軟件,等過幾年 kicad 支持你想要的功能再考慮切換。
切換的越晚,你在商業軟件上的積累就越多,等你想切換的時候,如果自動轉換工具不好用,你可能要自己承受。

kicad 和 ad 就好比 linux 和 windows,其它類似的對比還有很多,選什麼完全靠自己,多想想,不要隨着時間推移越過越痛苦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使用的时候感觉不到啊,有没有等长布线工具,多通道,片段模块复用,缝合孔,屏蔽孔等功能; ...

还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实际情况来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实际情况来选择。

是的,免费的最大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免费的最大优点

开源是最大优点,免费只是开源后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