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tty SSH登陆每次要输入密码,大家有没更好用的软件推荐

楼主(2019-12-25):
Putty SSH登陆每次要输入密码,大家有没更好用的软件推荐

网友:
xshell,设置登录脚本,输密码切目录啥都行。

网友:
tara-term, 可以写脚本, 一键搞定

网友:
connect '192.168.1.1:22 /ssh /2 /auth=password /user=root /passwd=13f'

网友:
xshell 河蟹版

网友A:
putty也是可以保存密码的吧?还有可以用cygwin来登录,设置好id_rsa.pub和authorized_keys就可以了。

网友:
FinalShell 可以看看,比Xshell好用

网友:
首先创建putty.exe的快捷方式到桌面;然后运行putty,输入host name、port、saved session’s name,点击保存,假设session名为“qa server”,随后关闭窗口;最后右击putty快捷方式,属性,目标,加上如下参数 -load “qa server” -ssh -l {username} -pw {password},保存,关闭;

以后运行putty的快捷方式,就能自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远程电脑。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艾蔓草」的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hhjin/article/details/8447076

网友B:
MobaXterm_Personal 保证你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baXterm_Personal 保证你爽

不支持XMODE协议,不支持清除窗口内容,不支持输入窗口,爽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XMODE协议,不支持清除窗口内容,不支持输入窗口,爽不起来

我只用来S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tty也是可以保存密码的吧?还有可以用cygwin来登录,设置好id_rsa.pub和authorized_keys就可以了。 ...

putty 不行。以前搜过没解决

网友:
xshell6啊,有免费版,记得去国外官网下,不然....

网友:
不想输密码,可以用key

网友:
你们ssh都不懂用公钥认证的么?

网友:
secureCRT啊 串口终端或ssh都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