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以下三种结构体声明,有何差异

楼主(2019-12-25):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
static unsigned char C;
}TEST;
TEST testA;
TEST volatile  testB;
TEST static testC;

大神讲讲
testA testB testC有哪些区别?

网友:
volatile跟static是分别是两种不同属性,很多情况下这些修饰符不区分顺序,所以,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和结构体没关系,和变量类型有关,查volatile和static的特性

网友:
你的第5行C语言无法编译,C++可以编译

网友(2020-05-12):
一般来说,不太在 struct 结构体里面用 volatile 和 static 修饰的,在外面用就行。
TEST testA; 就是 普通的结构体变量数据。
TEST volatile  testB; 中 volatile 的意思是告诉编译器,我这testB的数值随时可能变化,你不要给我做编译优化(编译优化有时会调整变量的前后执行顺序,或省略掉一些没有用到的变量,给调试带来困难)。
TEST static testC; 也是普通的结构体变量数据,如果对全局变量使用 static 修饰,意思是告诉编译器,别的C文件中不能使用我这个文件中的 testC 变量中的数据。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