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Load switch电路

楼主(2019-12-25):
如图。  TX2上面的电路,很多组Load switch电路都是这样, OC和EN端接。
OC输出滞后过流事件12ms。

问题: 假如负载短路, 岂不是芯片反复开关,几个周期后导致热热烧毁?

网友:
这电路,OC能否把EN拉低还是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吧,它只是通过100欧姆的电阻上拉而已。
毕竟OC#是个OD信号,需要上拉。

网友:
如果是不支持自动关断的方案,会一直有电流,芯片会发热。可以用支持关断的方案,检测到过流后,会把输出关掉,然后每隔一定周期再检测一次

网友:
芯片发热达到保护温度后就会关断了。可以用WS4603E这种,短路后周期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