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了个Jlink V9 首获成功 一起来讨论

楼主(2019-12-25):
之前的jlink v8老掉固件 受不了
看了不少帖子 心动不已 想做个V9玩玩
第一次做了一个这个 折腾半天  这个比较有意思TpyeC接口很爽 可以3.3V 5V供电输出 还可以DFU下载
参考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8824&highlight=Jlink%2BV9

是真迷你呀! 爽歪歪 加上热缩管 最喜欢裸板看到电路的感觉
不过我弄出来后 感觉不是特别稳定 单步调试时间长就会卡死  可能是硬件有的值不太一样导致的100R 焊接的120R
这个以后再来一次试试吧 上点美图

之后又来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全功能版本的
openedv论坛找的 固件用的那个迷你的板子挺精致 也小巧 因为都是0402的件 那个2T45 旁边有电容后 那叫一个难焊接啊
JTAG vref下面悬空引脚 我把3V3 引出来了 方便板子单独供电的时候用
串口什么的也都测试了 挺好使
那俩灯状态也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能用 我记得有一个灯应该是Vref有3.3就亮的
保护蛮多 500mA自恢复 TVS D2应该也是一个保护 稳压还是TVS不晓得  没焊接 知道的坛友告知一下
再长期测试一段时间再说吧

后期要改进:
1.这个TypeC接口24P 不好伺候 还是那个迷你板TypeC得劲 12P
2.那俩LED 用的220R电阻 亮起来闪瞎双眼 现在我把排阻错了一位 然后用的10k电阻
3.把DFU升级跳线 用电阻的方式引出来 方便固件下载吧 SWD升级还得飞线

先上图吧 焊接手残党 元器件太小了 还好大部分都贴片了  焊接有点恶心 大神们勿喷哈
贴片图

原理图分享:

网友:
还可以更迷你

网友A:
删减元器件的版本,不稳定,沦为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减元器件的版本,不稳定,沦为吃灰

看楼主图好像不是删减版本的,电平变换和358都在

网友B:
最近则么这么喜欢做MINI 版的JLINK V9的,我看了还是情愿去咸鱼买个原装的JLINK V10 PLUS 也就700多,JLINK V10 EDU 也就400,可以省很多事情

网友C:
全功能版本够cool, 请问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这个好啊,我想买个。

网友:
支持,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则么这么喜欢做MINI 版的JLINK V9的,我看了还是情愿去咸鱼买个原装的JLINK V10 PLUS 也就700多,JLINK ...

700多不贵,怎么知道是正版?

网友D:
>700多不贵,怎么知道是正版?
>JLINK V10 PLUS
What it the web link?

网友E:
和我的很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0多不贵,怎么知道是正版?
>JLINK V10 PLUS
What it the web link?

东西在闲鱼上卖

网友D:
>东西在闲鱼上卖
How to get there?

网友:
>和我的很像嘛
Did you make this by yourself?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西在闲鱼上卖
How to get there?

apple app,第一个,这jlink在中国国内卖不知道能不能卖到国外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我的很像嘛

你的带隔离????

楼主:
再小就和线融为一体了 够了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则么这么喜欢做MINI 版的JLINK V9的,我看了还是情愿去咸鱼买个原装的JLINK V10 PLUS 也就700多,JLINK ...

咋说嘞,我估计除了公司性质会买那么贵  个人DIY或者爱好者应该都不会花700买那个 为啥  因为qio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功能版本够cool, 请问哪里可以买得到?:)

我先用一阵试试 现在固件不自动升级  什么固件自动升级啊 调试下长时间稳定性啥的 还没试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这个666  jlink被坛友们都玩嗨了

网友:
隔离的好呀~

网友:
这个V9看来要变成经典了,V10个头太大,没办法做成很迷你了,

网友G:
楼主,原理图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用一阵试试 现在固件不自动升级  什么固件自动升级啊 调试下长时间稳定性啥的 还没试 不知道行不行 ...

Jlink v9 好像今年8月的样子就已经停止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 v9 好像今年8月的样子就已经停止升级了

9月已经新固件 6.6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原理图能共享一下吗?

当然可以 又不是外人  已上传到一楼

网友:
只保留swd是不是可以省很多东西啊?平时跑跑swd足够了吧?

网友B:
JLINK V9 的内部固件,你说的那个PC软件一直在更新的

网友:
这个不错的   马克一下  到时候自己整一个

网友:
我这个也是参照了大家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 V9 的内部固件,你说的那个PC软件一直在更新的

可以升级到6.6试一下  jlink内部已经是9月份的固件

网友:
怎么正反面都有隔离芯片

知道了  又一个是隔离电源

楼主:
MDK529 装jlinkV6.34 MDK下无法获取到jlink  jlink6.34本身的下载是可以用的
MDK下用jlinkv4.9版本可以  也不知道是MDK版本太低导致的 还是太高···

楼主:
jlink6.34装的时候 就只识别了我电脑上IAR 没有MDK
下载了个自动更新的Bootloader  是在jlink6.34下更新的固件

楼主:
刚刚使用 发现原理图里有个错误 Sorry 坛友们
错误现象:连接的时候出现测量目标电压不准 偏高 大约3.3V会测量成3.9V左右本来他想电压跟随的 结果给放大了··· 3.3V放大后 LM358 输出限位了 然后再分压1/2 计算错误
修改措施:方法1 R5的10K 换成0R R6不焊接方法2 直接短路U1的1和2引脚

修改前

修改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带隔离????

非隔离的也有

网友:
这种有源码的么,还是刷HEX进去

网友H:
虚拟串口速度能到多少?做了个超过115200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虚拟串口速度能到多少?做了个超过115200就不正常了

我弄这俩串口都还可以
我用俩jlink测试的 相互之间10ms间隔不停传输 目前挺稳定
波特率最高230400  波特率再高模块直接重启复位了

网友:
楼主你的好高端,USB 隔离,PCB是哪家做的,像老外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用一阵试试 现在固件不自动升级  什么固件自动升级啊 调试下长时间稳定性啥的 还没试 不知道行不行 ...

楼主NB, 甚是期待完整版的

网友(2020-09-09):
F205的晶振是12M的嘛

网友:
巧了,我也做个两个差不多的,TypeC口,支持3.3V/5V/自动检测  ,受不了V8了
谁有V10的资料,想D一个

网友I:
请问电平转换芯片用的是哪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电平转换芯片用的是哪款?

SN74LVC2T45DCUR

网友:
应该是H版本吧, 自带上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我的很像嘛

求pcb文件,想直接用,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求pcb文件,想直接用,哈哈哈

传播抄板还是不太好
如果自己做有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播抄板还是不太好
如果自己做有问题可以问我

尊重你的选择
不过我觉得pcb还是可以发发的  哈哈

网友:
做的很精致,不错。

网友(2020-11-10):
谁给个最新的可升级固件呀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你DIY的这个地方显示电压正确吗?
我的显示不支持,电流也不太对;
电路图在这;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2849

网友J:
请教你一个问题,你DIY的这个地方显示电压正确吗?
我的显示不支持,电流也不太对;

楼主:
这个我倒没注意 不过MDK下载的时候显示目标电压是对的3.3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没注意 不过MDK下载的时候显示目标电压是对的3.3左右

这个电压显示是对的,你如果有空可以看看不

网友E(2020-12-10):
引用 网友J:
请教你一个问题,你DIY的这个地方显示电压正确吗?
我的显示不支持,电流也不太对;

我的也不行,可能是v10才有。   电流是不是采样电阻不对

网友E:
最新的6.88c好像开始下手了, 暂时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新的6.88c好像开始下手了, 暂时还能用

好像又是个别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不行,可能是v10才有。   电流是不是采样电阻不对

版本不同,电流显示也不同

网友:
请教一下,图片上 器件标号怎么做的呢?

红色框框里的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