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的电源纹波怎么消除呢?

楼主(2019-12-25):
在做一个触摸按键的产品,对电源要求有点高,现在测量电源模块端有这样的纹波,请问这样的纹波怎么消除呢?  这个电源模块是AC-DC的 输出5V,这个纹波导致后级降压后的3.3V也有这样的纹波。

网友A:
RC滤波哦?    这么高频,应该好滤哦

网友:
电容倍增器,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方法对不?

这是开关电源的振铃纹波,换芯片 换模块 或者换人都能解决

能控制在50mV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哦?    这么高频,应该好滤哦

能给个参数吗?我试试

网友C:
测量方法不对, 这是开关电源的振铃纹波 +1
前两天测试电路碰到个和你一样的情况,甚至把板子上的电源切断依然会有.很有可能是周围开挂电源空间辐射.用接地弹簧试试

网友(2020-03-01):
引用 网友C:
测量方法不对, 这是开关电源的振铃纹波 +1
前两天测试电路碰到个和你一样的情况,甚至把板子上的电源切断依 ...

兄台专业呀

网友:
这个是无法消除的

网友:
示波器探头用接地弹簧测的吗?

网友:
测量方法不对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
如果噪声真的存在,这种估计得用共模电感。

网友:
我没看错哦吧  峰峰值 280mV  这都 0.3V了,这都叫脉冲了。DC-DC啥电路  啥电容。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就是调节的时候有点麻烦,一般用感觉还行

网友:
的确有些开关电源就跟无线电发射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