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线路输出转为MIC输入

楼主(2019-12-26):
想用一两个阻容器件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DVD机的音频输出接到一个功放的MIC输入的接口上去。
现在直接接过去,爆音。听起来比较难受。
想着接个耦合电容,再加两个分压电阻。 不知道行不行?
这东西应该有很多人玩儿过吧?!
不要求音质有多好。别爆音就行。
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没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不是接收端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不是接收端饱和了?

给别人弄的。设备不在我这儿。肯定是饱和了。
晚上带两个电阻去试试。分压。应该管用。只是不知道多大的电阻合适。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
阻抗耦合加衰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带电阻不如带电位器了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阻不如带电位器了喂~~~

是哈? 可是手头没有这么小阻值的电位器。
现在直插的电阻太难找了。找到了几个100欧姆的。
100并联是50, 再和一个100的分压。带上这三个电阻,晚上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哈? 可是手头没有这么小阻值的电位器。
现在直插的电阻太难找了。找到了几个100欧姆的。
100并联是50 ...

阻值不对,累死你~电位器,轻轻松松给你分压到你想要的~~

趁着这个时间,去修家电那里找几个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不对,累死你~电位器,轻轻松松给你分压到你想要的~~

趁着这个时间,去修家电那里找几个电位器吧 ...

从个破板子上拆到一个1K的多圈电位器。准备两套方案。晚上带上万用表去试试。最好50+100欧姆的能满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个破板子上拆到一个1K的多圈电位器。准备两套方案。晚上带上万用表去试试。最好50+100欧姆的能满意。 ...

50+100欧姆,会不会对RCA输出,负载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00欧姆,会不会对RCA输出,负载太重了?

莲花插头的输出阻抗应该是50,或 60 或120 欧姆吧?

哎呀,不会是600欧姆吧? 应该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00欧姆,会不会对RCA输出,负载太重了?

我勒个去,查了一下。真的是600欧姆。
600欧姆阻抗是 0.775V 。
看起来真的用1K的电位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勒个去,查了一下。真的是600欧姆。
600欧姆阻抗是 0.775V 。
看起来真的用1K的电位器了。 ...

不用谢,我是雷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我是雷锋,哈哈

幸亏问问大伙儿。。。。

网友C:
一个10k电位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10k电位器解决。

电阻分压。

网友:
电容肯定需要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这样玩

网友:
做10:1, 100:1, 1000:1的三个衰减器, 挨个试试就行了, 总有一个合适.

楼主:
哈哈。这几天有事儿一直没登陆论坛。
那天晚上带了两个方案和一块万用表过去:
1:用50欧姆电阻与100欧姆电阻分压的方案。
2:用一个1K多圈电位器分压的方案。
两个方案都可以用。户外的音响。300W的功放。声音都比较理想。最终用的1K电位器分压。调整到200欧姆左右的位置。
因为是输入到一个功放的MIC插孔上。功放有很大的调整余量。应该是很大的范围内都能很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