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止的物体(刚体)用三轴加速度就可以指示出姿态吗?

楼主(2019-12-26):
一个静止的物体(刚体)用三轴加速度就可以指示出姿态吗? 具体怎么计算 输出什么数据?

网友A:
是啊。但是是局部系的坐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但是是局部系的坐标。

不能吧,你只有一个Z轴重力加速度参考,但是XY平面不行啊,   一个立方体有六个面,放在地面,能知道哪面朝地,并不能知道哪面朝东。  平面朝向不是姿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你只有一个Z轴重力加速度参考,但是XY平面不行啊,   一个立方体有六个面,放在地面,能知道哪面 ...

我说的局部系就是你自己定义的平面的主方向。不过靠谱的还是加上罗盘可以指出地理系的方向。

网友: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

楼主:
好像需要三个互相垂直的三个三轴加速度才可以

网友:
有很多三周加速度传感器,直接输出三个轴的加速度。一般姿态能识别出来。

网友:
你这头像,可能有些人认为你是带眼镜的那个小伙儿吧?

网友:
完全抛弃陀螺仪?
先理解一下空间自由度和姿态的关系

网友:
三轴加速度计可以算出与水平面的夹角,但是得不到水平面上的方位

网友:
三轴不行,姿态要六轴,三轴直线位移,三轴角位移。用六轴的陀螺仪可以

网友:
完全静止的怎么行啊,好呆也要陀螺仪吧

网友:
一个静止的物体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是不是可以用3轴磁场(我没有实验过,猜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