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现成的网络转usb的芯片???

楼主(2019-12-26):
如图,由没有现成芯片方案??

不是USB网卡,是想反过来用

网友:
南京 沁恒可以查查

网友A:
一开始以为是要做个USB网卡,仔细一看这是要做网络U盘?网络键盘鼠标?
应该没有吧,有的话淘宝上面肯定就有了

网友B:
有的,AX88772BL,RTL8152

网友:
你可能需要USB over Ethernet

网友:
你需要这玩意?

网友C:
不太可能,因为eth并没有可以虚拟成其他设备的协议,但是usb却有这种功能,所以反过来可以

楼主:
有点像,但是不知道网口能不能直接接电脑或交换机,因为链接中的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以为是要做个USB网卡,仔细一看这是要做网络U盘?网络键盘鼠标?
应该没有吧,有的话淘宝上面肯定就 ...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AX88772BL,RTL8152

你说的这些是usb转网卡,而我试想反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因为eth并没有可以虚拟成其他设备的协议,但是usb却有这种功能,所以反过来可以 ...

不能通过在电脑上虚拟一个usb设备来使用么??

网友D:
USB协议,是为本地设计的,数据频繁来回交叉传输,一个最基本的传输事务包括Token+Data+ACK,双方交互占总线
以太网协议,是为远程设计的,是大Block的数据流,一串IP包先发出去,然后慢慢等一串的应答

网友:
找个支持virtualhere的路由器,设备插路由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通过在电脑上虚拟一个usb设备来使用么??

好像有,前几天刚还在本坛看过,把远程usb设备虚拟到本地,这个主要是软件的工作了,而且还不是标准化做法,usb则是有标准化做法

网友:
沁恒有新片

网友:
其实就是USB网卡,相当于做一个支持接入USB网卡的鼠标

网友:
这个就是USB over Ethernet,有现成的产品,只支持u盘,鼠标,键盘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协议,是为本地设计的,数据频繁来回交叉传输,一个最基本的传输事务包括Token+Data+ACK,双方交互占总 ...

是的,usb协议其实就是多了个实时ack。usb3似乎也支持ack聚合了,因此不再受几十us的ack延时限制

网友:
wch应该有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