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传感器用降压低纹波DC-DC芯片!

楼主(2019-12-26):
传感器上用的降压低纹波DC-DC芯片,入电压24V-12V,输出电压3.3V!
感谢各位坛友推荐,谢谢!

网友:
这个你可以找个低ESR电容滤波并在输出口基本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图像传感器?串电阻+ldo才能保证纹波。

网友:
一般DCDC纹波普遍比LDO纹波大,但是处理得到会好很多,MPS的电源用的很多,很好伺候。例如MP403、MP2315。
还有,降低纹波,大电容大电感或磁珠,组成pai型滤波,效果非常好。

网友A:
MP2315正在用,给地磁传感器供电,在我的板子上和线性稳压供电方案比较过,开关噪声没有影响。不过建议楼主还是在dc-dc后预留一级ldo以防万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2315正在用,给地磁传感器供电,在我的板子上和线性稳压供电方案比较过,开关噪声没有影响。不过建议楼主 ...

地磁传感器,pdf说的很牛逼,严格要求在50mv的纹波,但是看有些设计,好几百纹波,都工作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315正在用,给地磁传感器供电,在我的板子上和线性稳压供电方案比较过,开关噪声没有影响。不过建议楼主 ...

感谢!目前采用DCDC+LDO,小电流,加LDO也加不了多少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磁传感器,pdf说的很牛逼,严格要求在50mv的纹波,但是看有些设计,好几百纹波,都工作的好好的~~~ ...

50mv 还好吧,之前用mp2303稍微处理下控制在二三十以内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