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cel中批量替换

楼主(2019-12-26):
比如 将1l2   2l5     4l6

替换为1f2    2f5     4f6

另外还有比如la   ld 的文本

现在只想把满足l两边时数字的文本中间的l替换为f,其他不满足条件的l不变

网友: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758097141655804044.html

楼主:
sorry   没描述清楚

还有比如la   ld 的文本

现在只想把l两边是数字的文本,中间的l替换掉

不替换其他地方的l

网友:
复制出来到ue之类的文本编辑器,用正则表达式替换好后复制回去。

网友:
用分割字符串函数,然后加上三个IF判断  然后生成新的数据

网友:
=if(find("L",A1)>1,replace(A1,2,1,"f"),A1)

网友:
LZ需要了解下正则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