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长时间随电机运行而不断的线材!

楼主(2019-12-26):
项目有机械部分用到两个步进电机  其中一个轴的电机会带动某个电路板一起运动    ,电路板上面接线到主板上面通信  这种线该用什么线比较好呢?现在普通的线感觉来回运行个几千次 数万次估计都有点危险!麻烦推荐下!哎最近累成狗!年底了!

网友A:
喷墨打印机用那种排线啊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FPC排线呗,弯曲半径/线材厚度  越大寿命越长,怕断可以多线并联

如果需要粗点的线,就用TRVV或TRVVP(屏蔽)或TRVVSP(绞+屏蔽)或TRVVYP(耐油屏蔽)拖链电缆,走机床用的那种拖链

网友C:
关键不是线,是结构,在结构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保证折弯半径,避免线间摩擦,避免线材和接头额外受力。在这些条件限制下,看能放进去什么线。

网友:
拖链电缆UL20549,TRVV型拖链电缆

网友:
FPC软排线就可以啊

网友:
跟空间有关。  折的不厉害就还好。

铁氟龙线也可以吧。

网友:
搜拖链电缆,大把做的

网友:
感觉硅胶线也很软

网友:
拖链线正解

网友:
还有电源吧,如果只是通信,用无线不是彻底解决断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机用那种排线啊

软排线可以吗?

网友:
搜柔性线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FPC排线呗,弯曲半径/线材厚度  越大寿命越长,怕断可以多线并联

如果需要粗点的线,就用TR ...

谢谢 刚刚搜索了   好像就是把线都弄在一个保护皮一样的里面 实现保护  我直接用 那种白色的套在线上不知道行不行?3d打印机那种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不是线,是结构,在结构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保证折弯半径,避免线间摩擦,避免线材和接头额外受力。在 ...

电机线本身也很脆弱 准备的是  电机线头那边 给固定 不然有折损    有弯曲的是中间的地方保护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FPC排线呗,弯曲半径/线材厚度  越大寿命越长,怕断可以多线并联

如果需要粗点的线,就用TR ...

那种软硅胶线可以吗?很软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线本身也很脆弱 准备的是  电机线头那边 给固定 不然有折损    有弯曲的是中间的地方保护中间位置 ...

你得先考虑线能占用多大空间,比如打印机里,空间小,只有一个方向的运动,用FPC最合适;雕刻机一类的,也是一个方向运动,线多,有大电流,FPC不合适,但空间大,就用拖链;手持的控制器,各种方向的运动都有,但空间无限,用弹簧线的比较多。
没有哪种线是能适应所有应用的,得看你实际的情况,建议先详细描述一下你现有的条件和你的目的,再让大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先考虑线能占用多大空间,比如打印机里,空间小,只有一个方向的运动,用FPC最合适;雕刻机一类的, ...

很专业!谢谢!我的是一个桌面的医疗设备。然后会有往返运动的哈   空间不大  上下空间 由于机械机构的原因 高度比较小   运行的机构下面就是电路板  高度也就2cm左右吧.    其实3d打印机严格来说也不是一个反向的吧  有往返  这种是不是只适合fpc软排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专业!谢谢!我的是一个桌面的医疗设备。然后会有往返运动的哈   空间不大  上下空间 由于机械机构的原 ...

这种结构,参考打印机墨车的排线结构最合适了,线多可以几根排线叠起来用,排线间留点空隙就行了,主要注意排线两端要固定好,别让排线折死弯。

网友D:
应用场景不是很了解。
建议仅供参考:导电滑环、拖链、柔性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参考打印机墨车的排线结构最合适了,线多可以几根排线叠起来用,排线间留点空隙就行了,主要注 ...

是fpc 软排线吗?  打印机里面的有点像是 pcb软线 定制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fpc 软排线吗?  打印机里面的有点像是 pcb软线 定制那种

找个喷墨打印机,打开盖看看就知道了。
那种白色FPC排线,两端用插座的,不要用插座固定运动的排线,要单独做固定件,不让插座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喷墨打印机,打开盖看看就知道了。
那种白色FPC排线,两端用插座的,不要用插座固定运动的排线,要单 ...

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不管怎么个样 两边的接口 一定要固定好 只让中间的线弯曲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软硅胶线可以吗?很软那种

硅胶线也比较耐折,皮软里面芯细并且多就有耐折的优势,但硅胶线皮太软了,它容易在运动中被拖链或别的线刮伤,所以能不能用硅胶线取决于具体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刚刚搜索了   好像就是把线都弄在一个保护皮一样的里面 实现保护  我直接用 那种白色的套在线上不知 ...

我不太清楚你说的白色的套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专业!谢谢!我的是一个桌面的医疗设备。然后会有往返运动的哈   空间不大  上下空间 由于机械机构的原 ...

这个空间的话,确实就是FPC排线了,两端固定可以是胶带或压板,不能让插座那里有微弱的摇动和受到拉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清楚你说的白色的套是指什么……

就是那种白色的 和蛇皮一样的 螺旋式  套在线上可以保护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白色的 和蛇皮一样的 螺旋式  套在线上可以保护线

懂了,但那个不适合用在这里,尤其,你前面说只有2cm,那基本不能考虑排线之外的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用场景不是很了解。
建议仅供参考:导电滑环、拖链、柔性电缆。

说的非常正确 在加一个fpc柔性排线

没有空间 没有电流 没有信号要求  没有耐折弯次数,问题描述太缺乏

网友:
滑环?导轨?

网友:
楼上说的FPC线,喷墨机那种,其实不是普通的FPC线,里面的铜很粗,硬很多的,可以过大电流,一点不虚运动电缆。我们叫他扁平线。

扁平线虽然很扁,但是宽度比运动电缆大,垂直高度取决于折弯半径。所以空间占用比运动电缆大,但扁平线的特点是便宜,除非空间很窄,不然一般不选运动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