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如1N47系列,在击穿前不是应该与供电电压相同吗?

楼主(2019-12-26):
如题,今天想试验一下从4-20mA信号中取电(4V左右)。
实验采用的是一个电流源和1N4730稳压管(Vz=3.9V),结果发现在4mA时稳压管两端只有2.5V,20mA时是3.6V,完全推翻了我以前的认知。

的确是我认知错误,稳压管击穿前的漏电流也很大,比普通二极管大几个数量级。

网友A:
3点几V的稳压管特性不是很好。
高电压的稳压管特性曲线就很陡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点几V的稳压管特性不是很好。
高电压的稳压管特性曲线就很陡峭了。

实际上,高电压的稳压管击穿前的漏电流也不小,只是它的正常击穿电流比较小,实际运用中不容易发现。

网友B:
看特性曲线,低压稳压管 小电流稳压效果不会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特性曲线,低压稳压管 小电流稳压效果不会很好的。

是非常差,简直没法用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非常差,简直没法用得。

上TL431吧

楼主:
最终是决定用TL431,它的工作范围1~100mA,使用起来就很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