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需要30路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PWM.频率最大100k,用.....

楼主(2019-12-26):
用stm32f4可以吗?

网友:
分别都可调的话估计要上FPGA或者CPLD吧

网友:
感觉可以,用软件翻转,搜"STM32 GPIO软件翻转"有网页介绍

网友:
STM32F4硬件PWM肯定是不够的,自己用定时器做的话,CPU开销比较大,当然也能实现,就是看你控制的颗粒度了

网友:
FPGA吧,这样逻辑不复杂

网友:
100k时要求占空比有多高的分辨率,响应速度要求有多高

网友A:
这时候得想想大STC能不能满足要求了,哈哈。
STC8A有8路频率、占空比均可单独调整到PWM,还有1个频率不能单独调整4路占空比可调的PCA。GX8S003有8路频率、占空比均可单独调整到PWM。PWM最大频率为14MHz。
堆4个就完全满足要求。如果降低点要求允许分时复用的话,一片STC8A就够了,端口切换最多有32个PWM可用。

网友:
看ti家的吧

网友B:
这要看楼主的使用程度了,如果都是单独频率可调,建议直接上FPGA,如果每次都只用一个,就看楼主喜欢了。个人觉得还是直接FPGA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楼主的使用程度了,如果都是单独频率可调,建议直接上FPGA,如果每次都只用一个,就看楼主喜欢了。个 ...

是要单独可调,持续发出的.

网友:
用CPLD或FPGA吧,能做到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甚至相位可调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得想想大STC能不能满足要求了,哈哈。
STC8A有8路频率、占空比均可单独调整到PWM,还有1个频率不能单 ...

这个思路确实清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确实清齐

必须的。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案,专用扩展芯片,好像是NXP有32路PWM的芯片,SPI接口的,但是我忘了型号了。
主要是他这个频率单独调整的还那么多路的单片机几乎没有。

网友:
赛元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