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的场效应管做开关,为何输出级比控制级延迟很大

楼主(2019-12-26):
IRFY9140 功率管,当G为低电压时,过了1秒多,管子才打开,D端才有电压,外接电阻是按pdf手册设置的。

网友:
你估计得好好研究下mos管怎么玩

网友:
加个MOS驱动器

网友:
有点意思。奇闻!

网友:
有图有真相,叫大伙瞎猜吗

网友A:
1秒?  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秒?  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知道了,LZ肯定是用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了,LZ肯定是用的数字万用表

很有道理,估计他要升级万用表,然后也要升级下计时器

网友C:
1秒多是什么概念,怎么可能那么离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秒多是什么概念,怎么可能那么离谱

有没有相当于人过一辈子那种感觉?

网友:
数字万用表也不至于1秒才出一个数吧。楼主好好查查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相当于人过一辈子那种感觉?

还没过完一辈子,不知道那是啥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