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LD芯片ATF750 成本最低烧写工具

楼主(2019-12-26):
目前引脚最少PLD应该就是ATF16V8,ATF750,很多以前老的编程器都只支持16V8,ATF750不支持,西尔特的编程器支持烧写,但是烧录器太贵。

网友:
槓一下,用過最少腳的是 iCE40UL 的 16 腳封裝。。。

楼主:
可能会问,16v8 不好嘛,为啥要750。那是因为750有一款功耗低得多,16v8上来就是几十mA

网友A:
某宝16v8大把大把,结果atf750完全找不到,LZ确定手头有这找不到的停产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16v8大把大把,结果atf750完全找不到,LZ确定手头有这找不到的停产玩意? ...

不会找不到,没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