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跑安卓(凤凰OS),虽然不怎么稳定,但也挺好玩的

楼主(2019-12-27):
不少程序只有安卓APP,没有windows上的,开始还想买个盒子接显示器,但后来看到有安卓X86,于是下载试试。

我下载的是凤凰OS,安装在旧电脑I3-21XX上,还是凑合能用的,能多个APP一起运行,这点比较方便。

网友:
被手机app折磨的还不够嘛,哈哈

网友:
习惯用电脑。
不习惯用手机。

网友:
现在不少手机支持连接显示器键盘鼠标,工作在类似PC的模式,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
有些程序闪退,BUG较多

网友A:
为啥不直接用模拟器?

网友:
前两年以为装在surface上可以省电,折腾过好几种版本的,结果发现用起来基本都比Win要更耗电,最后作罢。

网友:
TNT。。不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用模拟器?

android on x86跑vmware不能开3d加速。arm模拟器跨平台太慢。

网友:
这能够在虚拟机上面运行么

网友B:
下个试试能不能闲鱼 和 拼多多

原来这个是系统啊, 开机要选择win10 和 凤凰, 我以为是模拟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个试试能不能闲鱼 和 拼多多

原来这个是系统啊, 开机要选择win10 和 凤凰, 我以为是模拟器呢 ...

不行的吧,闲鱼在模拟器中无法登录,PDD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吧,闲鱼在模拟器中无法登录,PDD不知道

以前我有个逍遥模拟器,装了个老版本闲鱼, 登陆正常,后来手贱点了升级,就不能用了, 打开就崩溃,拼多多倒是能装上, 就是最下面的一条点不了,连登陆都做不到,只能浏览

现在卸了,老实用平板吧。

网友:
昨天花了一天往NUC7i5上装Android ,各种版本都试了一遍:

     1)android-x86:9.0-rc1、8.1-r3、7.1-r3;

     2)国产的凤凰OS:v3.6.1.564,

     3)印度的PrimeOS:Mainline_0.4.5;

可惜耳机口和电视都没有声音,应该是缺少声卡驱动;另外某些版本用终端模拟器启用以太网,可以上网,但很多视频APK还是提示网络不通,用不了。
看来还得弄个电视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