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什么软件可以虚拟定位,欺骗企业微信打卡?

楼主(2019-12-27):
今天公司非常恶心的宣布,以后使用企业微信打卡,取消了原来的打卡机考勤,我对此非常厌恶将个人手机设备作为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如果不使用个人手机打卡,将处以迟到、早退、旷工等考勤行为。因为我把所有软件全部设置为禁止读取位置信息(除了导航之外),我不想我个人的位置信息向任何软件透露,这是个人隐私,除非公司提供打卡专用的手机给个人使用。

请问大家,有没有哪个软件可以虚拟GPS位置信息的,让企业微信认为我在公司范围内,然后成功打卡。刚才我试过了,我关闭了GPS位置信息,企业微信是读不到位置的,打卡失败。
请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大神说说一下心得。

网友:
换工作,或者买多一个备用机,没必要化心思去作假

网友A:
手机放公司,远程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不想用自己手机,跟公司沟通呗,沟通不了大不了不干了。
现在哪都被APP绑架,换公司可能也有各种APP打卡,弄个二手手机,扔公司抽屉里,专门运行公司APP用,再装个远程控制就行了。

网友:
电脑上装个安卓模拟器试一下。远程连接。我没试过。你试试。

网友B:
大杀器,GPS信号模拟器,物理的

网友C:
虚拟gps基站 在家开开心心打卡

网友:
我们现在搞钉钉打卡,我是专门弄了个旧手机放到公司打卡

网友:
打卡还可以指定公司的wifi 地址的,除了虚拟gps,还要改路由器mac同公司的一样

网友D:
GPS的话,苹果手机装个爱思助手,里面有虚拟定位,不过需要电脑操作

有的公司更恶心,需要连接公司的wifi才能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杀器,GPS信号模拟器,物理的

各大app商店搜索不到,能提供一下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gps基站 在家开开心心打卡

你有实际使用经历啊?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大app商店搜索不到,能提供一下链接吗

这个使用SDR设备模拟的,不是软件,原理是SDR给手机发送伪造的GPS报文,手机上不用做任何处理只要开着GPS就会自动定位到SDR设置的坐标上

网友:
需求还是挺大的,有搞gps模拟器的可以搞个坛友团购了。

网友:
没必要吧。你又不是翘班,按时到岗的,就没必要动手脚了。有那个时间研究下其他有用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
找个备用机,然后微信备用号,手机放公司,远程连接到手机打卡。

网友:
现在公司发现考勤作假的,直接开除。想想都酸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实际使用经历啊?能提供一下吗?

HackRF 虚拟GPS。具体细节需要google一下啊。

网友:
mockGPS 安卓可用,好像开源的

网友:
楼上软件腾讯系app无效,有其他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
物理gps模拟器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S的话,苹果手机装个爱思助手,里面有虚拟定位,不过需要电脑操作

有的公司更恶心,需要连接公司的wifi ...

连接公司wifi的,是不是可以用esp12这种模块生成热点,wifi mac地址和ssid都能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放公司,远程连接就可以了

手机远程连手机, 有软件推荐吗

网友:
搭车问下,我手机用usb线连电脑,不充电,是怎么回事,能解决吗

网友:
以前用多开分身可以,但是现在系统升级到安卓10之后无效了

网友:
是不是还帮卡,手机没有sim卡.可以吗

网友:
如果是马化腾软件  正常做是不可能简单破解的  GPS➕WiFi➕外网ip   利用公司其他人微信号验证WiFi和外网ip  GPS反倒不重要

网友E:
放机器在公司马化腾也能对付  如果机器长时间在公司则报警给公司老板  就看马化腾做不做了  想想之前坛里钉钉匿名投票的帖子!!!

网友F:
找家不用打卡的公司上班,天天爱去不去,在家闲的蛋疼就去公司坐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放机器在公司马化腾也能对付  如果机器长时间在公司则报警给公司老板  就看马化腾做不做了  想想之前坛里钉 ...

每天自动开关机还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天自动开关机还不行吗?

我相信马化腾比我想的多
  自动开关机,再加自动微信打卡触摸操作?有打卡人没来总会马失前蹄

网友:
硬件GPS跟假GPS没用的,你们还真以为在骗小学生呢,那种组合定位已经把WiFi热点、基站、跟IP全部包含了。被发现欺骗10倍扣钱就好玩了。

网友:
遇到过用微信签到的,不打开GPS定位就别想签到,外带上传一张照片。

网友:
电脑上装安卓虚拟机

网友:
可以了,已经很人性化了。
昨天在银行等办业务,旁边一个女士在电话里对她下属咆哮,你赶紧去某某地方办事,到了地方拍照定位给我,不要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家不用打卡的公司上班,天天爱去不去,在家闲的蛋疼就去公司坐坐。。。 ...

一般是什么类型的公司

网友:
楼主真证抵触的是公司新的打卡制度对楼主不利吧。如果真的是觉得让员工用自己手机打卡,是在用员工的资产为公司打工,那应该去和公司协商购买手机的问题呀,你装个虚拟定位,不还是楼主自己的手机吗?而且就算公司破例给楼主买个手机,装个微信,开启定位,楼主的隐私就不会泄露了吗?对操作系统,微信,系统自带的app,木马,乱七八糟就那么信任?所以说什么别折腾了,如果不打算换老板,就试着去接受吧,折腾一圈劳民伤财,还费精力。

楼主:
去掉.rar即可。

找到了这款app,可以虚拟定位,需要打开调试开发人员选项,要设置一些参数才能成功。本人亲测在企业微信上成功打卡。

下面是成功的截图,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款APP有轻微广告,至于安全性我也不知道,介意者不必下载安装,我只是找到了这款定位软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APP,请介绍。

编辑原因:补充说明。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三星手机亲测……无效

网友:
苹果手机----》爱思助手-----》虚拟定位

好几年了,一直用,重启就恢复。不越狱~

网友:
不但要求Wifi定位,还需要人脸识别,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星手机亲测……无效

我的是oppo手机。你是不是没设置相关参数?要关闭wifi,关闭基站协助定位,只打开gps开关,打开允许模拟位置

网友:
公司电脑安装网页版微信机器人自动打卡

网友:
花1o0买个二手小米,丢公司,证明夭天在加班

网友I:
hackrf, 直接模拟一个gps卫星在身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机器在公司马化腾也能对付  如果机器长时间在公司则报警给公司老板  就看马化腾做不做了  想想之前坛里钉 ...

定时开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oppo手机。你是不是没设置相关参数?要关闭wifi,关闭基站协助定位,只打开gps开关,打开允许模拟 ...

都设置过,还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ackrf, 直接模拟一个gps卫星在身边

大胡子说的这个hackrf,好像是一个设备吧?贵吗?

楼主:
定时开关机的话,怎么启动企业微信APP ?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oppo手机。你是不是没设置相关参数?要关闭wifi,关闭基站协助定位,只打开gps开关,打开允许模拟 ...

要当心,软件可能会后台给你记录上是模拟软件,只让管理人员看到。之前只是网上看过,未证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开关机的话,怎么启动企业微信APP ?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我也是随便说说.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J:
您要是不挑的话,我送您一部手机吧,只能用于打卡使用.一机解千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要是不挑的话,我送您一部手机吧,只能用于打卡使用.一机解千愁......

你的是打卡专用?能打电话不? ,有点兴趣哦

网友K:
钉钉可以通过办公室的wifi打卡,用ESP8266模拟一个wifi,跟公司一模一样的名称和MAC地址就可以了。
以前玩过一阵子,后来觉得有失公平,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钉钉可以通过办公室的wifi打卡,用ESP8266模拟一个wifi,跟公司一模一样的名称和MAC地址就可以了。
以前玩 ...

ESP8266是什么东东?这个玩法好像不错哦

网友:
搞过一次,钉钉直接显示使用作弊软件,已通知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是否真的通知)。。。。。

网友(2022-02-18):
有什么远程APP或者虚拟定位APP可以实现远程打卡?

网友:
我老公以前是这么干的:
拿一只手机装钉钉,放办公室,并在上面装上远程控制的软件
然后在家远程控制办公室的手机,实现远程打卡

为了多点时间在家煮饭烧菜洗碗,也是绞尽脑汁了

最后,在单位附近买了新房,就再也不用那么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