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能完全关断,有4~5MA的漏电

楼主(2019-12-27):
恳求各位师傅、前辈,看看该电路哪儿配置不对,现在的问题,接上负载(语音芯片)有4~5Ma的漏电。
望赐教,谢谢!

网友:
那只有DS反了

网友:
体二极管

网友:
楼上都对。另外要看VCC多少V,rs en高电平时多少V,如果有电压差,可能关不断。

网友:
rs en最好用个三极管控制,如果VCC与rs en有压差就会漏电.

网友:
体二极管,把DS调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VCC3.3V

楼主:
已经把V3的驱动,在单片机的IO设置上从推挽改成了开漏,也是不行

楼主:
VCC是输入3.3V,VVC3是输出

网友:
如果DS反了    过二极管导通   就不是几个mA的事情了

网友:
rs_en控制电平够不?

网友:
DS反了这么明显

网友:
跟公司的原理图一对比,确实DS反了

网友:
DS反了,不能通过S端关闭。
关闭的时候,rs_en的电压是多少?,确保G和S的压差值大于Vgs 阀值。

楼主:
按照楼上各位的方法,逐一试验了一下,把V3的DS极性颠倒了一下,以及电阻R37从原来的100K逐一换成10K、1K、39K还和栅极rs_en接地,还是没有解决,还是有5MA左右的漏电电流。

恳请大家再次献言献策,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楼上各位的方法,逐一试验了一下,把V3的DS极性颠倒了一下,以及电阻R37从原来的100K逐一换成10K、1K、 ...

同行,一直在用,实测关机漏电在3-4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一直在用,实测关机漏电在3-4uA.

第二个MOS有什么作用?

楼上为什么电阻两种符号?

C2选的是多大?放这里什么用

网友:
第2个MOS防反接(后边有负载,如没负载加个对地电阻)
Q1是数字三极管,那2个电阻是集成的,做原理图库时特意画成不一样的。
S1是双功能键,开机,测距(没画进来),C2消颤的1nF,后续测试中软件滤波,C2可以不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良言佳句,再次逐一测试,尽快找到问题所在。再次谢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贡献良策。

网友:
rs_en断开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一直在用,实测关机漏电在3-4uA.

请问,类似这样的电路,Q1为什么都是用三极管不用MOS管?

网友:
别折腾pmos了, 直接用SY6280A之类的现成负载开关ic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