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浸检测设备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9-12-27):
一个朋友要设计一个产品,一款水浸检测设备。
传感器部分大家有什么推荐?
看网上原理主要有接触式检测(电极)和非接触检测(光学的)。我想应该接触式的更稳定,有推荐的型号和厂家吗?

网友A:
leaksense淘宝搜一下

网友B:
具体说明要求,你可以参考 豆浆机防溢出那种电极式的。
也有用触摸芯片做的隔空的。
还有太阳能水箱里安装的。我搜了下你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109851639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还有电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aksense淘宝搜一下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说明要求,你可以参考 豆浆机防溢出那种电极式的。
也有用触摸芯片做的隔空的。
还有太阳能水箱里安装 ...

谢谢回复

网友:
不锈钢电极测阻抗

网友:
家里买了小米的,就是靠下面两个螺钉检测的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不锈钢电极测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