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芯片wake on motion是检测加速度还是角速度变化?

楼主(2019-12-27):
六轴芯片wake on motion是检测加速度还是角速度变化?

楼主:
看设置像是检测加速度,但是检测加速度有问题,于水平面平行的转动 加速度没有变化 无法检测,我需要检测角速度的。

网友A:
这个不是三轴加速度和三轴角速度的东东么,还想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三轴加速度和三轴角速度的东东么,还想啥啊。

想放在一个静止物体上 被转动 或挪动时 产生信号 报警  能实现吗?

网友A:
你一直对传感器数据采集判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直对传感器数据采集判断,就可以了。

还有低功耗要求 最好移动时产生信号唤醒

网友: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加速度就可以动一下就产生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设置像是检测加速度,但是检测加速度有问题,于水平面平行的转动 加速度没有变化 无法检测,我需要检测角 ...

只要你转动,加速度也会有变化的,还有你标的X轴,你把实际的硬件对应你要检测的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设置像是检测加速度,但是检测加速度有问题,于水平面平行的转动 加速度没有变化 无法检测,我需要检测角 ...

匀速运动,不管是哪个方向都没有加速度变化,这应该是高中物理知识吧。  水平转动用霍尔配合磁铁非接触测量不是更好么?或者用红外反射原理做更好。

网友:
检测加速度的变化,持续超过阈值就中断,灵敏度是可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