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插头?叫什么呢?

楼主(2019-12-27):
开始以为是HDMI,但对了一下,发现不是。

网友A:
应该是 DP接口 Display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DP接口 DisplayPort

感谢,查对了一下,应该是了。

网友:
DP接头,高端的显示器专用。哈哈。。

网友:
DELL电脑吧,有转hdmi输出的,10元搞定

网友:
DP口,视频接口

网友:
dp接口,现在很多显示器都有

网友:
商用电脑都是只有dp,没有hdmi。好像hdmi有专利费

网友:
dp接口,x220上带的就是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