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串口接收 发送 小例子

楼主(2019-12-27):
#include "Arduino.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define LEN 1024
uint8_t gWriteBuffer[LEN];
uint8_t gReadBuffer[LEN];
volatile static int iWpos = 0;
volatile static int iRpos = 0;

void loop()
{
        while (true)
        {
                int iLen =0;

                iLen = Serial.available();
                //写buffer
                if(iLen > 0 && iLen <= LEN)
                {
                        if (iLen + iWpos < LEN)
                        {
                                Serial.readBytes(gWriteBuffer+iWpos,iLen);
                                iWpos += iLen;
                        }
                        else
                        {
                                Serial.readBytes(gWriteBuffer+iWpos,LEN - iWpos);
                                Serial.readBytes(gWriteBuffer,iLen -(LEN - iWpos));
                                iWpos = iLen -(LEN - iWpos);
                        }
                }
                else if(iLen > LEN)
                {
                        Serial.flush();
                }

                int iReadTempPos = 0;
                iReadTempPos = iWpos;
                int iRlen = 0;
                //读buffer
                if (iReadTempPos != iRpos)
                {
                        memset(gReadBuffer,0,sizeof(gReadBuffer));
                        if (iReadTempPos > iRpos)
                        {
                                memcpy(gReadBuffer,gWriteBuffer+iRpos,iReadTempPos - iRpos);
                                iRlen = iReadTempPos - iRpos;
                        }
                        else
                        {
                                memcpy(gReadBuffer ,gWriteBuffer+iRpos,LEN - iRpos);
                                memcpy(gReadBuffer+(LEN - iRpos) ,gWriteBuffer,iReadTempPos);
                                iRlen = (LEN - iRpos) + iReadTempPos;
                        }
                        iRpos = iReadTempPos;
                }

                Serial.printf("serial iWpos %d ,iRpos %d ,iRlen %d \r\n",iWpos,iRpos,iRlen);
                Serial.write(gReadBuffer,iRlen);

        }
}

网友A:
Serial 类已经集成了 FIFO 机制,自己再做一套..... 多用用 parseInt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ial 类已经集成了 FIFO 机制,自己再做一套..... 多用用 parseInt 吧

谢啦,你说的对。再做接收,确实多此一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你说的对。再做接收,确实多此一举了。

以前串口接收都自己写超时的,结果发现 Serial 直接有 setTimeout,简单拆包一把搞定。

不过复杂的工业项目就算了,宁可自己搭一遍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