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发靠背距离液晶电视4米,电视65寸,小孩看电视如何好?

楼主(2019-12-27):
沙发靠背距离液晶电视4米,电视65寸,小孩看电视,如何更保护眼?

老人的观点是让缩小画面,说大电视对眼睛不好,让缩小到视频预览画面那样;我觉得无所谓,大点也没事吧?

有坛友科普下这方面知识嘛?谢谢!

网友:
画面越小不是眼睛越吃力么,我客厅是4.5米远,55寸电视,电视买得早,现在觉得再大一点也可以。

网友:
什么逻辑?大了不是看的更好吗

网友A:
四米,65寸,看着不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米,65寸,看着不爽吗?

我觉得可以再大,哈哈,但是老人担心小孩看着对眼睛不好,说要小点的

网友B:
神奇的逻辑。小孩多出去户外活动

网友:
4米的话,50寸的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逻辑。小孩多出去户外活动

不要太极端,看电视并不代表无户外啊,哈哈

网友:
我的比你的还斤一些,也是65寸,我觉得还能大一些,但是老婆也说太近伤眼

网友:
以上说伤眼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啊?个人觉得越大越好吧

网友C:
说下个人想法,
类比一下,书本,为什么一直强调看书要保持一定距离呢?离的近不是更容易看的清楚吗?

我是觉得保持一定的距离,来维持眼睛的功能,距离太近,瞳孔就算失焦也可以看的清楚。时间久眼睛退化。
在我小时候,街上一家卖电视的,他小孩天天站在电视前看电视,几个月之后就戴上了眼镜。

另外一个现象,近两年,看到朋友小孩有远视OR散光的,去看医生,说是小孩发育快,眼睛没跟上。我的一个猜测就是近距离看手机引起的。

我家55寸的电视,我规定小孩看电视,必须坐最远的沙发,具体距离没量。
我对待小孩看手机也是一样,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纯粹个人想法,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个人想法,
类比一下,书本,为什么一直强调看书要保持一定距离呢?离的近不是更容易看的清楚吗?

嗯,有理有据有推论,不错!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确定最佳尺寸呢,比如我4米,最佳电视尺寸是多少呢?老哥有无类似的公式和定律啊?

网友D:
屏幕大一些看起来眼睛轻松一些。

另外从32寸和55寸交叉看小猪佩奇来看,55寸能看到一些32寸看不到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大一些看起来眼睛轻松一些。

另外从32寸和55寸交叉看小猪佩奇来看,55寸能看到一些32寸看不到的细节 ...

老哥看小猪佩奇,不是躲被窝用手机或者电脑偷偷看的嘛?哈哈

网友:
我家4.5米,75寸,主要是室内光线足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看小猪佩奇,不是躲被窝用手机或者电脑偷偷看的嘛?哈哈

陪着娃一块看,一天两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理有据有推论,不错!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确定最佳尺寸呢,比如我4米,最佳电视尺寸是多少呢?老 ...

不需强求最佳。
比如觉得预览的大小合适,那就可以。
毕竟每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就算平均出来了,可能意义也不大。
或者想办法把距离拉长,电视侧着放?如果实在不方便,那就限制一下连续看电视的时间?或者增加户外休息时间?

其实想表达的主要是要有这个防范意识,办法总会有的,也没必要强求最佳。

网友E:
看电视和距离无关吧,1米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视和距离无关吧,1米以上就可以了

1米,我的1080P电视,要数颗粒了,呵呵

网友F:
65太大了感觉,,就好比你坐电影院第一排看电影,舒服吗

有压迫感..这么大,片源不上4K的话 1080的看的都不会太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65太大了感觉,,就好比你坐电影院第一排看电影,舒服吗

有压迫感..这么大,片源不上4K的话 1080的看 ...

呃,压迫感说不上,我觉得还挺舒服,还可以再大点。。。。。

片源,感觉有个好的720P的(1~2G文件的那种),放着也真的不错了,毕竟屏幕分辨率不是太高,并且比较远看,颗粒那些都无视了

网友:
75寸起吧

网友:
以前是3.5米55寸4K屏的,觉得看720P的电影清晰度足够了,最近看了3.8米75寸的,感觉以后起码找1080P的片源了

其实屏大小不是问题,关键是距离和时间。

网友G:
4米,我感觉应该担心的是距离远、看不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4米,我感觉应该担心的是距离远、看不清楚吧?

....不可能,这个距离,显示屏接PC的画面,都可以坐着办公看清无压力的

网友:
我打算买58寸,可这尺寸不通用。对于品牌有建议?

网友:
就在等你这个图呢,我的没找到
远近不是问题,用眼时间长短是问题。

网友:
可以调低一点亮度,也就是LED背光的功率,视觉疲劳会好一些,这样看大屏幕就不累了。

楼主:
细看下,好像不对,这个图,只关注了分辨率,比如4K分辨率,可以近点观看,是因为看不到颗粒;低点的分辨率要远点观看才不会看到颗粒~~~

尺寸对应距离,应该与分辨率无关的呀,呵呵

网友:
沙发靠背距离液晶电视4米,电视65寸,不算大,关键要控制看电视的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