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线性传感器,做温度补偿,用怎样数值分析方法

楼主(2019-12-27):
传感器非线性,放入温控箱内做温度补偿,每5度做一次传感器标定

传感器标定有7个点,引出信号用AD采集传感器信号,得到AD值

也就是每5度,都有7个点AD值

用什么样数学方法描述这套数据,可以计算得到温度补偿后的值?

网友:
按照5度,分区间插值或拟合呗
传感器在整个温度区间是非线性的,但在小区间内可视为线性的,如果在5度范围内你观察数据基本接近于线性的,那就用线性模型做插值或拟合

网友:
什么传感器?

网友:
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
有些资料也叫最小二乘least squares metho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7%E5%9B%9E%E6%AD%B8

excel里就可以直接帮你求出线性回归公式
拿那公式去编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