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以在沙盘马路上跑的小车原理?

楼主(2019-12-27):
https://v.qq.com/x/page/l3027q8n5k7.html
如视频所示,小车没有轨道、没有传感器,请问它是用什么原理沿着马路跑的呢?有的还能等待红绿灯,太牛逼了吧!

网友A:
底下埋了很多NFC卡,各个节点使用ZigBee协同操作

网友:
仔细看是有轨道的

网友B:
刚好做过这种项目:小车是电池供电,转向有磁铁,道路下埋金属丝,磁铁一直由金属丝引导转向。到红绿灯时下面道路下面有电磁铁,通电使小车内的干簧管断开,小车停止,断电干簧管闭合继续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做过这种项目:小车是电池供电,转向有磁铁,道路下埋金属丝,磁铁一直由金属丝引导转向。到红绿灯时下 ...

但是不能排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做过这种项目:小车是电池供电,转向有磁铁,道路下埋金属丝,磁铁一直由金属丝引导转向。到红绿灯时下 ...

遇到大神了,想给小孩子做个玩玩,请问磁铁通过金属丝导向是什么技术?网上有这种传感器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埋了很多NFC卡,各个节点使用ZigBee协同操作

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不能排队了吧

也能排队的,红绿灯处放多个电磁铁,有几个就能排几个车,同时还有车辆到位置检测,也是用的干簧管。看起来很高大上,但实际技术实现起来很简单的,相比我们电工控制逻辑来说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遇到大神了,想给小孩子做个玩玩,请问磁铁通过金属丝导向是什么技术?网上有这种传感器卖吗? ...

看到的最厉害的,还可以切换停到不同的车位,改变路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做过这种项目:小车是电池供电,转向有磁铁,道路下埋金属丝,磁铁一直由金属丝引导转向。到红绿灯时下 ...

看过这种,小车好像就像一块磁铁,底下的轮子是动不了的。

网友D:
以前看过,小车就是个磁铁块,轮子都不会动的, 平台下面有个轨道,电机带动绳子拉着另外一块磁铁在转圈,吸着上面的小车磁铁(有的就是个铁块)在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过,小车就是个磁铁块,轮子都不会动的, 平台下面有个轨道,电机带动绳子拉着另外一块磁铁在转圈, ...

啊,还可以这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下埋了很多NFC卡,各个节点使用ZigBee协同操作

肯定不会整这么复杂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又了解一项知识。

网友:
方法很多  复杂的应该是磁导航吧

网友(2020-02-06):
学习了,原来小车是这样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