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N头户外安装时,如何防滑丝和加固?

楼主(2019-12-27):
如图需要在高楼倒置安装(1米多长的玻璃钢),这样拧住,时间长了风吹日晒会不会滑丝啊?高楼掉下来就麻烦了

请教
1、直接固定在设备上的N头玻璃钢天线如何防滑丝和加固?
2、另外如果不直接固定在设备上,通过馈线连接,N头这一端头如何固定,有没有推荐的可固定比如在墙壁上的?

编辑~~~~~~~~~~~~

现在计划使用50cm的,是否可以安装不考虑太多?

网友A:
N头可撑不住这么长,做两个支架,用U型管卡固定墙上,和设备用馈线连接。

网友B:
我当年是用防水胶泥胶带使劲儿缠绕

楼主:
请教能详细点不,淘宝如何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是用防水胶泥胶带使劲儿缠绕

多长的玻璃钢,效果怎么样,牢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头可撑不住这么长,做两个支架,用U型管卡固定墙上,和设备用馈线连接。

这个金属的对天线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金属的对天线会不会有影响呢?

这只是个示意图,要根据你天线固定部分的尺寸选择卡子,天线固定部分加这些东西基本不会影响天线性能。
LZ位照片只有天线一小部分,看不到天线结构。一般天线N头上方的金属部分都是可以用来固定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个示意图,要根据你天线固定部分的尺寸选择卡子,天线固定部分加这些东西基本不会影响天线性能。
L ...

是有一个2.5cm长的疑似金属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2.5cm长的疑似金属部分

最好看一下天线说明书,会写固定的位置,如果没有天线说明书,做一个2.5宽度的U型卡子,固定住这部分金属就可以了。

N座多是铸铜的,靠N座支撑1米多天线,刮个大风,N座可能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看一下天线说明书,会写固定的位置,如果没有天线说明书,做一个2.5宽度的U型卡子,固定住这部分金属 ...

或者  使用50cm天线的也可以    50cm的还用这样固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  使用50cm天线的也可以    50cm的还用这样固定吗

天线短没问题,N头有很好的抗振性能,正常拧紧不会松,为了防止万一松了,可以用防水胶缠几圈,或者带胶热缩管缩上。
再不放心,可以用细不锈钢丝绳,把N座和天线连接在一起,钢丝绳一端压个O型端子,固定到N座螺丝上,另一端用不锈钢喉箍固定到N头后面的金属上,这样N头松了天线不会掉到楼下。

网友C:
1m长直连早晚会断,之前公司产品上甚至把铸铝壳体都翘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m长直连早晚会断,之前公司产品上甚至把铸铝壳体都翘碎了

1m长还直连说明公司缺少结构工程师这个岗位

网友:
看看移动那些铁塔是怎么安装的,全部都是馈线出来,接到天线。
这样接不单防水难处理,N头也受力。

网友:
单独固定天线,然后馈线连接吧。直接安装基站上强度不够。

网友:
3楼已给非常好的解决方法,固定天线用射频跳线连接设备。补充一下,建议你的设备旋转180度安装以防水浸,跳线进设备前做个滴水弯,最后用胶泥胶带绑好。有条件设备最好放室内。

网友:
我摩托罗拉的设备用四米多的天线放山顶十五米的杆子顶上

网友D:
你这是SMA转N头啊,原生N头还是强度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SMA转N头啊,原生N头还是强度很高的

嗯,这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兰盘,是:17.5x17.5mm,孔距12.7x12.7mm

小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