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个电源,输出12V,0.1A,如何做限流保护比较好?

楼主(2019-12-27):
假如有个电源,输出12V,0.1A,如何做限流保护比较好?
a、需要自恢复,输出内阻尽量低,输出电压尽量稳定,并且限流保护要简便可靠起作用;
b、假定此输出比较脆弱,如果超过0.1A的输出电流,有电源损坏风险;

方法:
1、用万年可恢复保险丝,0.03A额定,0.09A跳开,感觉因为离散性,有点风险;且电流大于0.03A时,有一定的内阻增加

请知道更好方案的大神说说看,谢谢!

网友:
比较器个采样吧。

网友:
我用过恒流电路,两个三极管那种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三极管搭一个正好

网友B:
串一个电阻,测得电压后接比较器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三极管搭一个正好

老哥有demo图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电阻,测得电压后接比较器控制开关

因为电流小,那么采样电阻会比较大,会不会影响到电源输出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有demo图看看不?

http://www.elecfans.com/dianlutu/protect/20180301641470.html
挑一个

网友:
用INA系列,倍数选大点的,采样电阻就可以用小

网友C:
0.1A恒流+12V稳压+18V供电输入
或者这样的电路

网友D:
前几年常用的USB输出保护芯片,有些是可以调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常用的USB输出保护芯片,有些是可以调电流的。

USB保护芯片,很多都是500ma的啊,老哥有小于0.1A的推荐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保护芯片,很多都是500ma的啊,老哥有小于0.1A的推荐不?

当年有销售来推过,忘记哪家了。当年FAE说这芯片可调,但是不到1A,带不动硬盘。

网友E:
可以用ina138/zxct1010等等高端电流检测芯片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ina138/zxct1010等等高端电流检测芯片测电流

检测了,要限流关断,还得加后级自锁或者MCU处理,好像比较繁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有销售来推过,忘记哪家了。当年FAE说这芯片可调,但是不到1A,带不动硬盘。 ...

大概搜了下,USB的都比较大电流,看到最小的是0.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A恒流+12V稳压+18V供电输入
或者这样的电路

“0.1A恒流+12V稳压+18V供电输入”

细品之下,老哥这个大杀器啊~~~

网友F:
限流芯片,可以防短路,过载,自动恢复,内部是mos管压降忽略,圣邦微和mps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流芯片,可以防短路,过载,自动恢复,内部是mos管压降忽略,圣邦微和mps都有的 ...

是啊,但是小电流的,基本很少人做啊;

尴尬。。。刚刚查了圣邦微,最小限流100ma起,电压最大5.5V。。。。MPS的最小限流电流就更大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