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电路二线4-20mA计算方法

楼主(2019-12-27):
淘宝买了一个百元二线温湿度,看到电路非常简单,就抄了下来, 不知道这个电流是怎么计算的..这个317在这里的用法,也看不懂

大家看下..应该没有抄错电路,元器件很少

红色字,是测了一下湿度39时的数据..这两个负电压,是12V供电时的电压.24V供电是不一样的

网友:
317 恒流啊,然后运放电压转电流。

网友A:
lm317 用来提供4ma的电流 1.25 / 333 ,看样子应该是个精度不高的电路。电流大小受r12的影响,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  这样使用没有问题   话说  模拟量这玩意  几块钱到几千块钱的产品都有 按需求使用不同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 用来提供4ma的电流 1.25 / 333 ,看样子应该是个精度不高的电路。电流大小受r12的影响, ...

仿真了一下,317是用来叠加一个4mA电流,看到317输入怎么没输入,只接了一个二极管,,第一次见这么用.

知道这个干嘛用的,前面就简单了,,谢谢了

主要还是不清楚这个317的这个用法,仿真的时候,拆了317,.整个电路就不工作了??不知道实际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B:
P1的1脚接12-24V的电压吗? 整个系统是LTL431来供电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的1脚接12-24V的电压吗? 整个系统是LTL431来供电的是吧?

是的,二路4-20mA输出,,前面产生0-16mA .这个简单了 .这电路可以再改进些..现在这个受电源影响..

网友:
3引脚接的啥?整个 正常运行单片机加稳压管  传感器功耗不超过4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二路4-20mA输出,,前面产生0-16mA .这个简单了 .这电路可以再改进些..现在这个受电源影响. ...

明白了  3是温度  输出  2 湿度输出

楼主:
再问问,负载实测可以到1K ...为什么3.3V供电,能做到1K

网友C:
你这抄错了吧,怎么还测试出负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抄错了吧,怎么还测试出负压了

没有错,就是这样,所以我也不知道,仿真也是这样的.这还能带1K的负载,我就更不懂了,

这个负电压怎么来的,还有这个124的电阻在这是干什么,我也不懂

这二线制不好搞,以前我都是用xtr115, 115要做成二路就很麻烦,不能共地

网友:
这个gnd电位挺高的,改成电位表示更好理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抄错了吧,怎么还测试出负压了

没错的   不要被思维限制了。。。gnd只是一个参考点。。。。这是二线制的

网友:
负压,你是相对GND来测量的,当然是负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