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插排的USB充电口,在输入110伏的国家能否正常使用?

楼主(2019-12-27):
一家人旅游,喜欢带上一个公牛插排,(插排有3个USB充电口),在110伏的国家中,

这个USB充电口能否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
不保证。你得看上面写的电压范围,如果是100~250就可以,如果是120~250就不可以,带不动负载。

对了,如果只是USB口的话,米国宾馆里面都有USB口的,都是标配。

楼主:
看过了,USB口充电支持110伏电压输入

网友:
看输入电压是不是100V是最低值

网友A:
带排插,还要公牛牌的?这是真爱。
我们手机充电器都是宽电压的,只要带转换插头,要不然只带公牛排插,还插不进去墙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排插,还要公牛牌的?这是真爱。
我们手机充电器都是宽电压的,只要带转换插头,要不然只带公牛排插,还 ...

我只要带一个转换头,供给排插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