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c采样数据40MB/S,进行fft后,什么方式传到电脑保存合适?

楼主(2019-12-27):
以及fft用多少点计算比价好,什么通讯方式才能适合传输到pc104一类进行存储,

网友A:
千兆网,pcie

网友B:
你这是sd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兆网,pcie

好像一般pc104没有?我只熟悉10年前的,现在的不晓得啥状态了,还有就是写硬盘来得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sdr吧

不是,单纯的fft处理,存储,不解析

网友:
usb3.0有吗?

网友:
USB3.0肯定毫无压力了

网友C:
问题是你的电脑能否以40m的速度时间ff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的电脑能否以40m的速度时间fft

嗯,这个问题也不懂,有需要评估,不行的话是不是可以抽取,计算的时候降低采样率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的电脑能否以40m的速度时间fft

看楼主需求  很可能类似示波器  有闭眼时间 并非无缝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