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替代LTC4411的电源路径管理IC或者电路有吗?

楼主(2019-12-27):
LTC4411可以实现电源优先级,例如在墙插有供电时不使用电池供电,一旦拔掉墙插就使用电源供电。很方便,缺点就是太贵了,大概15元人民币。
想请教大家。有没有廉价的IC或者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
如果是用典型电路,不接CTL和Stat,逻辑是电池和电源哪个电压高用哪个,可以用树莓派的电源切换电路,一个PMOS加一个配对三极管加2个电阻搞定。

网友:
外形要求不严格的话用邮票孔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