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YPE-C 16脚母座 针脚号

楼主(2019-12-28):
买了几只TYPE-C母座,商家提供的图纸非常不清楚,而且商家也不再提供技术方面支持了。有谁知道这种16脚位TYPE-C插座的针脚名称,提供下,实在是查不到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9493&highlight=type&mobile=2

网友A:
嗯,C座子用了就回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C座子用了就回不去了

同感。上个月板子换成C口,然后产品部那边全改成C口了 我加班加点把板子全改了

网友:
有没有这个座子的封装?或者有没有那种引脚数少的type c坐子呀,比如只有6腳或者8腳,因为其他功能用不到,只用简单的usb功能啊

网友:
6pin的没有数据线,是充电用的

楼主:
谢谢,经过亲自测量,都能对上。但是封装不太一样,又自制了一个封装

网友B:
曾经我想都没想就买了6脚的回来接USB,最后才发知道带USB的最少要1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我想都没想就买了6脚的回来接USB,最后才发知道带USB的最少要16脚

哈哈,想法很好。我也觉得用typec的usb座子当usb2.0用的话 要那么多脚没用

可惜市场上还没见到管脚比较少点的typec  ,有的也是只能供电不能通信。

网友C:
C口都用半插半贴的,这种可靠性高一些。传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口都用半插半贴的,这种可靠性高一些。传几个图。

对,全贴的,容易脱开,我是因为反面有元件无法安装。我再想想办法吧,看看能不能换插装的

网友D:
有人能发个封装裤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我想都没想就买了6脚的回来接USB,最后才发知道带USB的最少要16脚

有12脚的带usb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能发个封装裤上来吗

我用PROTEL99做了一个封装,可是不会导出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