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 40V 3A 左右的 国产高侧负载开关芯片?

楼主(2019-12-28):
一块板上要用32个,进口的如 FPF2700 用不起。
请教有没有国产的类似芯片,能实现如图的基本功能就好。用分立元件搭太占面积了。最好是SOT23-5 或 SOT23-6 ,2元以内的片子,先谢!

网友:
VNQ5160K-E 2~4每通道

网友:
英飞凌有8通道的

网友A:
一个sot23的PMOS加个内置两个电阻的晶体管sc07封装面积也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sot23的PMOS加个内置两个电阻的晶体管sc07封装面积也不大

SOT23 的,能过3A?

网友:
这个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sot23的PMOS加个内置两个电阻的晶体管sc07封装面积也不大

这个主意还不错,有带两个电阻的SC07 三极管推荐吗?带电阻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有哪些型号。 谢谢咯~

楼主:
请问哪里有问题?我没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问题?我没看出来。

40v的话,mos的g极会超过耐压,需要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意还不错,有带两个电阻的SC07 三极管推荐吗?带电阻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有哪些型号。 谢谢咯~  ...

UMH3N,DTC114EUAT106,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v的话,mos的g极会超过耐压,需要处理。

是的,Q2 C极需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D:
考虑过负载短路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v的话,mos的g极会超过耐压,需要处理。

谢谢提醒,这个电路原来用在低压上的,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过负载短路的情况吗?

不考虑了,路数太多。都加了成本下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意还不错,有带两个电阻的SC07 三极管推荐吗?带电阻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有哪些型号。 谢谢咯~  ...

比如LMUN521LT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T23 的,能过3A?

IRLML0040TRPbF
随便搜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这个电路原来用在低压上的,没注意到。

G 极加一个稳压管嵌位,MOS G超20V 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LML0040TRPbF
随便搜了一个

再看看是什么条件能过3A。

网友:
有地方放的话用一片SOP8的山寨**9435吧,  非常便宜, 3A没问题, 不过不确定耐压能到40V.

我某次要过6A, 保险起见, 用了两片FDS6679并联.

网友:
Pmos的gate 应该再加个100k分压吧

网友E:
sot 系列能过3A?表示怀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ot 系列能过3A?表示怀疑

很多低压mos能过2-3A,导通电阻豪欧级的,比如AO3401.si2301之类的,我在用此类mos管做gsm模组的电源上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低压mos能过2-3A,导通电阻豪欧级的,比如AO3401.si2301之类的,我在用此类mos管做gsm模组的电源上下 ...

能过3A没错,能一直坚挺3A才可以

网友(2021-02-16):
很多低压mos能过2-3A,导通电阻豪欧级的,比如AO3401A可以达到4A,我也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