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FreeRTOS下如何添加USART和外部中断?

楼主(2019-12-28):
RT
有一个STM32F030的小板
其中一项功能是检测外部中断的频率然后通过USART传递
请问在FreeRTOS下如何添加USART和外部中断?
我自己加了一下,功能异常无法使用

网友:
我觉得中断还是一样的,只是在中断里面得到的信息传给主线程不一样而已。

网友:
stm32mx配置一下,然后生成工程,这个简单

楼主:
谁有例程或学习资料

网友:
如果中断里调用freertos系统API,要注意设置中断等级,不能超过freertos配置文件里的最高等级,不然调度时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