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5V输入,5V输出,效率85%左右的芯片?

楼主(2019-12-28):
如题,升压芯片,效率能高点,或者有什么方案能实现,用了PT1301效率太低了,大佬帮帮忙

网友:
多的很,关键是钱!

网友A:
之前用过的那些美信的,0.7V最低输入,90%效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的那些美信的,0.7V最低输入,90%效率的,

这么低电压下,输出能多少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的那些美信的,0.7V最低输入,90%效率的,

哪个型号?最近测试国产qx2304感觉还不错

网友A:
max1797系列,刚看了下应该是这个,还是95%的哦,电流500mA连续工作肯定没任何问题,标的是1A限流开关好像,用起来不说了,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型号?最近测试国产qx2304感觉还不错

qx2304输入1.5v2A,输出5v 500ma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1797系列,刚看了下应该是这个,还是95%的哦,电流500mA连续工作肯定没任何问题,标的是1A限流开关好像 ...

1797输入1.5v2A,输出5v 500ma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1797输入1.5v2A,输出5v 500ma可行?

看了下手册不行,按照85%效率估算,换算到输入电流有5*0.5/0.85/1.5=1.96A,MAX1797最大电流是1A。曲线没有直接1.5V的,但是按照1.2V和2.4V直接可以大概预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手册不行,按照85%效率估算,换算到输入电流有5*0.5/0.85/1.5=1.96A,MAX1797最大电流是1A。曲线没 ...

是啊,所以我不清楚大佬怎么回答都可以,包括泉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我不清楚大佬怎么回答都可以,包括泉芯的

你一开始没说输出电流。这个很重要。输出电流大,输入电压低这个对升压芯片要求就很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我不清楚大佬怎么回答都可以,包括泉芯的

输入太低了就不行,电流肯定超限了,折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开始没说输出电流。这个很重要。输出电流大,输入电压低这个对升压芯片要求就很高了。 ...

是的,我疏忽,这个输出电流有什么新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太低了就不行,电流肯定超限了,折算下,

嗯嗯,我没说清楚。没有好的芯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x1797系列,刚看了下应该是这个,还是95%的哦,电流500mA连续工作肯定没任何问题,标的是1A限流开关好像 ...

这个芯片很冷门啊,立创和在芯间都没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疏忽,这个输出电流有什么新片吗

要求高可以找找L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冷门啊,立创和在芯间都没有卖

因为贵啊,谁没事用这种。

网友D:
去买个电池的充电宝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人家都是批量验证过的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买个电池的充电宝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人家都是批量验证过的肯定没问题。 ...

锂电池电压大于1.5的

网友:
若设定输入用 1.5V 那换上了一般 1.2V 的充电电池估计就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