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的PLC输出为什么基本用122三极管,基本没有用MOS管的

楼主(2019-12-28):
发现一个现象,仿制的PLC输出基本都是用的TIP122或者MJD122复合三极管,基本就没有见过MOS管的,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输出没有过流保护的,
都是耍流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有过流保护的,
都是耍流氓。

那三菱、台达等PLC都是耍流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有过流保护的,
都是耍流氓。

有了 过流保护你很难说的清楚,我宁愿没有过流保护,烧了他的电源或者我的电路板,至少看到痕迹就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有保护,外面出问题输出一跳一跳,然后出了事故就是你的东西的问题,用户绝对不会说他没短路了。

网友B:
光隔输出用MOS管还需要外部提供电源,相对比较麻烦,兼容性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三菱、台达等PLC都是耍流氓了

西门子的也没有看到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隔输出用MOS管还需要外部提供电源,相对比较麻烦,兼容性也不好

兼容性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兼容性是指什么?

比如输出控制的可能是5伏或12伏负载,或者只有GND和信号输入线,MOS管输出的还要外部专门提供24伏电源,而三极管输出的就不用

网友:
有些输出是4点一组,各个组之间要隔离,三极管输出4点只要5位端子,而MOS输出4点则要6位端子,在组数多时影响还是挺大的

网友B:
还有绝大多数用户使用PLC的晶体管输出电流都是在200mA/24V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绝大多数用户使用PLC的晶体管输出电流都是在200mA/24V以内

大公司的都有220晶体管输出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