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充电,4.2V充电限制电压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9-12-28):
充电限制电压4.2V,是说电池两端的电压始终不能超过4.2V吗?还是说端电压可以略微超过4.2V,但是回弹下降以后不能超过4.2V?
以某18650锂电池为例,在恒压阶段,充电电流偏小,如果撤去充电电路,电池端电压会回弹下降0.1V左右。
按方法一完全充满需要很长的时间,方法二可以显著缩短电池充电时间,但不确定对电池有没有伤害。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始终不能超4.2
控制是可以做点补偿,充电快一点,但精度能保证么(锂保护IC可能4.25就保护,导致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始终不能超4.2
控制是可以做点补偿,充电快一点,但精度能保证么(锂保护IC可能4.25就保护,导致不能充电) ...

那就是说充电慢这个问题无解了,必须要等那么长的时间。

网友:
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因为材料的变化,一般为3.7V,磷酸铁锂(以下称磷铁)正极的则为3.2V。充满电时的终止充电电压一般是4.2V,磷铁3.65V。锂离子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2.75V~3.0V(电池厂给出工作电压范围或给出终止放电电压,各参数略有不同,一般为3.0V,磷铁为2.5V)。低于2.5V(磷铁2.0V)继续放电称为过放,过放对电池会有损害。

网友:
方法1,只能时间长

网友B:
限电压未必就充电慢呀,电流大不就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限电压未必就充电慢呀,电流大不就快了。

电池电压接近4.2V时候,充电电压和电池电压差小,充电电流自然就小,这阶段是涓流充电。

其实电池冲到80-90%就可以,对电池寿命更好。

网友:
“充电限制电压4.2V”指的是电池两端的电压,因为充电电源有内阻,充电电源电压完全可能超过4.2v,只要保证电池两端的电压不超过4.2v就行。

网友:
实测经常有 4.21V 4.23V这类,但是绝无4.3V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讲解,我明白了。看来为了安全,只有牺牲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接近4.2V时候,充电电压和电池电压差小,充电电流自然就小,这阶段是涓流充电。

其实电池冲到80 ...

涓流是指电池过放激活的过程,一般100mA,也有500mA。
在电池达到标称电压后,例如4.2V,这时充电电压会恒定在4.2V上,但是充电电流会从恒流模式的电流开始慢慢减小,知道截止电流,一般是100mA才算充满。一般恒压充电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需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涓流是指电池过放激活的过程,一般100mA,也有500mA。
在电池达到标称电压后,例如4.2V,这时充电电压会 ...

涓流是小电流的意思。涓流可以用于电池修复过程充电,也可以用于电池充满后维持电量。

网友:
充电电流得看电池内阻,现在三洋3500mAh我用2A充。

网友:
方法1是标准充电方法,也是大多数充电芯片用的方案,实现起来也简单。方法二需要严格监控电池参数,而且不能无限制的提高电压。在快充不普及的年代,TI的某几款芯片就用这个策略来实现快充。

网友E:
另外多数锂电池标称充电电压是4.2V,但是极限电压一般都可以到4.25V左右。适当提高一些没啥问题。但是并不能明显的加速充满电过程,最终的恒压阶段充电那个占用大量的时间。所以你看到的N多宣传快充的都是说xx分钟充电到80%,从来没有一家快充说自己xx分钟充电100%。就是因为锂电池最后恒压充电的阶段,目前还没有好办法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多数锂电池标称充电电压是4.2V,但是极限电压一般都可以到4.25V左右。适当提高一些没啥问题。但是并不 ...

高手。确实是这样,最后恒压充太慢了,干着急也没办法,可能电池就这个特性,只好如此。

网友:
实测 4056 就有类似的补偿:1A时电池两端首先到了接近 4.27V,随着电流下降这个电压也慢慢下降,最终停止回 4.20V.

网友:
方法二本来就有现成的充电方案的啊,例如max1879,就是通过脉动横流充电的,脉动的间隙检查电池是否到4.2v,到4.2v就判定充满了停止充电

网友(2021-07-28):
在恒流阶段(此处指0.5C以上电流充电), 目标电压可以设在4.30v,以利于加快结束恒流过程,进入恒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