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速串口波形软件(一秒50000组数据)

楼主(2019-12-28):
之前用过SSCOM,但是只能看单路,然后最近自己做了个双路的。
通信协议简单,无校验,追求速度,目前测下来,1M波特率,连续发,可以一秒收50000组数据
数据大小范围是0-0x7F,例如一帧数据由x和y组成:
第一个字节:0x80|x
第二个字节:y
可能需要安装java环境

波特率支持范围较广。

arduino 发送 示例代码: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000000);//波特率设置到1M
  while (!Serial)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native USB port only
  }
}

int thisByte = 0;

void loop() {
while(1)
{
  thisByte++;
  if(thisByte>127)
    thisByte=0;
  Serial.write(0x80+thisByte);//发送第一个数据
  Serial.write(127-thisByte);//发送第二个数据
}
}

最新版sscom:

我的FastUartWave_V1.6

网友A:
什么图形控件,一秒多少个点

网友B:
看到超高速我就想笑,能到多少个bps不丢包呢?

网友C:
我做的匿名上位机一秒1000组点以上,观察传感器数据很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图形控件,一秒多少个点

自己写的,一秒50000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超高速我就想笑,能到多少个bps不丢包呢?

目前测下来,1M波特率,一秒50000个点,没校验,丢包率看通信距离和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匿名上位机一秒1000组点以上,观察传感器数据很惬意

用过,上位机做的不错。我这个主要是针对一秒10k以上的数据观测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测下来,1M波特率,一秒50000个点,没校验,丢包率看通信距离和干扰  ...

软件界面很漂亮啊,单看颜值的话,功能咋样都可以忽略了!

网友D:
用labview的波形图控件性能更好,使用更方便。

网友:
楼主的,我这里正好需要,谢谢

以下为编辑内容
================================
我下载了,使用64位版本,提示需要Java,家里没有,懒得装,明天去办公室试试

网友E:
楼主的波形控件是自己写的?一屏幕能承载多大的数据量(什么压缩算法)?在分屏后,大数据量下移动响应速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匿名上位机一秒1000组点以上,观察传感器数据很惬意

这个不错

网友:
串口波形显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波形控件是自己写的?一屏幕能承载多大的数据量(什么压缩算法)?在分屏后,大数据量下移动响应速度 ...

没压缩,全显示了,满屏数据大于1W个,拖动会感到卡顿。有啥压缩算法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labview的波形图控件性能更好,使用更方便。

c#中能拿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匿名上位机一秒1000组点以上,观察传感器数据很惬意

上个软件呗

网友F:
我也做了一个上位机,用来调试电机的。2M串口波特率,
我发现数据发太快难区分包,所以加了个应答模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了一个上位机,用来调试电机的。2M串口波特率,
我发现数据发太快难区分包,所以加了个应答模式 ...

應答方式總線利用率太低,估計 90% 以上時間總線都是空閒。。。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了一个上位机,用来调试电机的。2M串口波特率,
我发现数据发太快难区分包,所以加了个应答模式 ...

加个固定的包头包尾就好了,讲究一点的可以加个数据长度。上位机按照包头包尾长度解析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加个固定的包头包尾就好了,讲究一点的可以加个数据长度。上位机按照包头包尾长度解析就好了。 ...

当数据值刚好等于包头或包尾时怎么办,之前我试过用计算机网络的数据链路层的帧方式插入/0,但是感觉对单片机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数据值刚好等于包头或包尾时怎么办,之前我试过用计算机网络的数据链路层的帧方式插入/0,但是感觉对单 ...

包头+长度+包尾 3个参数校验,还能有数据刚好相等?这个几率比中彩票还低。

网友I:
谢谢,刚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應答方式總線利用率太低,估計 90% 以上時間總線都是空閒。。。

将一包数据定义长一些,一包数据包含一段时间内多个通道的采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labview的波形图控件性能更好,使用更方便。

不会lab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了一个上位机,用来调试电机的。2M串口波特率,
我发现数据发太快难区分包,所以加了个应答模式 ...

用的FT232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刚好需要

也调试电机?

网友:
不是,普通的arm

网友J(2020-04-25):
楼主,我是win10  64系统,java是 8 ,0,2110,12  打开你的软件不能显示,只有一个黑白框,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是win10  64系统,java是 8 ,0,2110,12  打开你的软件不能显示,只有一个黑白框,是什么问题? ...

重新装java

网友:
好酷的东西,显示确实漂亮

网友K:
楼主 你的 软件 ,用啥技术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你的 软件 ,用啥技术开发的,

processing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匿名上位机一秒1000组点以上,观察传感器数据很惬意

感谢匿名,一直使用你们的上位机工具
标准格式是:  AA 05 AF F1 L xx .... sum

我们现在有一个高速音频分析应用.2M波特率.只有左右声道数据输出.

如果沿用标准格式的话,数据包头,远多于有效数据.

能够搞个简化数据头,不要校验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