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电动车48V的锂电池

楼主(2019-12-28):
电动车是去掉九月份买的,爱玛电动车,主要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一天来回四趟,单程大概2公里,一天二十公里左右。电池原来2天一充,现在一天一充都开始吃力。打算多买一个电池备用,不知道选怎么样的电池。充电器是54.6V输出。

网友A:
买小牛吧,看它吹的续航100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小牛吧,看它吹的续航100km。

是不是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通用了?

肯定不行。铅酸电池和锂电池最好不要换,容易出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铅酸电池和锂电池最好不要换,容易出事。

是的呢,就算是锂电池,也分三元和铁锂的,严格上都是不能互换的,毕竟充电器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就算是锂电池,也分三元和铁锂的,严格上都是不能互换的,毕竟充电器都不一样 ...

从哪里可以区分啊?外观能区分吗。

网友C:
电动车品牌锂电现在卖的没几家,你要不买个超威48v20ah的呗,大概50-60km续航吧。
最好买14串的,13串末段放电放不太干净并且电量30%左右时速度降很多了,充电器没多少钱单独买个

网友:
冬天大部分电动车续航都会严重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品牌锂电现在卖的没几家,你要不买个超威48v20ah的呗,大概50-60km续航吧。
最好买14串的,13串末段 ...

原来配的是48V12A,可以直接换成28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配的是48V12A,可以直接换成28A吗?

容量大小不要紧,主要看你尺寸能不能放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可以区分啊?外观能区分吗。

外观看不出来,出厂标签上会有

网友D:
我今年10月份把铅酸蓄电池换成锂电,48V20A的,跑50公里没有问题,原来蓄电池最多跑30公里。深圳远大新能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年10月份把铅酸蓄电池换成锂电,48V20A的,跑50公里没有问题,原来蓄电池最多跑30公里。深圳远大新能源 ...

有包括电池外壳吗?一个多少钱?我去实体店问过原装48V12A要900块,觉得挺贵的

网友:
X宝搜一下就可以

网友:
我的三轮车就是铅酸20ah换成锂电20ah了,48伏,还用的铅酸充电器,撸一年多了。还行。

网友E:
换铁锂电池吧经久耐用,安全性高。介绍以前电动车联盟的一个卖家,你看下合适否,见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铁锂电池吧经久耐用,安全性高。介绍以前电动车联盟的一个卖家,你看下合适否,见PM ...

好的,看介绍貌似不错,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谢谢推荐!

网友:
中午学校吃饭或学校周边找午托吧,一天4趟太累了。

网友:
   根据车型自己做铁锂电池组,然后买锂电充电器。
别永远都是工程师思路,什么都要完美。做到续航长,安全,稳定。电池组使用效率低一点怕什么??
   另外电池可以假货宝直接买四轮电动车上拆解下来的自己改。
    如果不想折腾就直接买大牌的吧。

网友:
闲鱼找下,我买了个48V10A包顺风290,用了两个多月还行吧可以跑25KM左右,主要是便宜。原锂电池闲鱼自提卖了50,折合240换个电池

网友:
普通蓄电池冬天续航严重缩水,蓄电池可以去保养的容量能恢复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小牛吧,看它吹的续航100km。

这个里程你还是看看就算了,亲测没有的··就算你用20KM也没有

网友F:
锂电不安全啊,充电容易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不安全啊,充电容易起火

什么电池相对锂电安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池相对锂电安全啊?

有条件还是铅酸电池吧, 抓的不严的城市, 我推荐铅酸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池相对锂电安全啊?

铅酸电池安全,缺点是重,能量密度不如锂电池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可以区分啊?外观能区分吗。

直观地,充满电后,你一拉油门,电压就直接降到50V以下了,这样大概率就是磷酸铁锂电芯pack包,否则就是三元材料电芯(放电曲线上,前者大部分电量在一个小电压范围里3.2V,而后者比线性度比较好)。
另外,同等容量下,三元电芯的电池包会比磷酸铁锂的电池包轻且小30%左右。

网友G:
你的电池还在保内吗?爱玛的原装电池应该至少能用3年,你的电池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池还在保内吗?爱玛的原装电池应该至少能用3年,你的电池不对劲。

当时买车就说保一年,现在也不是不能用,就是电池已经不耐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车就说保一年,现在也不是不能用,就是电池已经不耐用了

加油用坏,电工不用说咋搞吧?找他们换新的。我家买的第一辆4年了,电瓶还不错。所以我至少去买了4辆了,反正没有一台电瓶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