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p给路由器刷固件,bin文件写入的是flash芯片对应哪些位置?

楼主(2019-12-28):
刚刷了下路由器,结果砖了
重启路由,为何ping 路由ttl 100也进不去了呢

网上搜了下,ping值为100说明路由器处于 cfe 环境
难道tftp -i 192.168.1.1 put  xxx.bin 能把cfe也搞没了么

网友A:
接上串口看看,估计是只剩cfe了,你可能刷错了固件,为啥不直接在路由的web页面升级?

网友:
买个flash烧录器来,想怎么玩都不怕

网友:
telnet 192.168.1.1 或ssh试下能不能进,不行就串口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串口看看,估计是只剩cfe了,你可能刷错了固件,为啥不直接在路由的web页面升级? ...

买到的路由好像被商家刷了特定版,web页面没有升级功能界面

网友B:
上电长按wifi或reset可以进bre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长按wifi或reset可以进breed

用breed的路由器不多吧

网友:
支持3楼,搞个编程器,随便刷就好了。另外电工应该有jlink吧,这货自带SPI flash编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