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为何部分焊盘上不显示网络名称

楼主(2019-12-29):
第一次安装尝试Allegro PCB(17.4)软件,打开一个现成的PCB文件熟悉一下设计环境。
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部分焊盘不显示网络名称。

上图GPIO_1和GPIO_2可以显示在焊盘,
UART1_TXD和HDMI_INT就不显示在焊盘上。

搜索一下,要做以下操作:
Design parameters Editor对话框下,选择Dispay菜单栏,在Dispay net name(OpenGL only)选项栏下全部勾选。

我进入设置菜单,发现已经设置好了

想请教一下,怎么才能把所有焊盘上都显示出网络名称?

网友A:
网络名太长了吧,继续放大试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名太长了吧,继续放大试图试试

谢谢指点,是这个原因。把网络名称改短后就能显示。
缩放没有用,字体和焊盘是一起缩放的。

网友(2023-03-30):
感谢大佬们,解答我心中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