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芯片通过电子开关4052来实现不同线路的切换?

楼主(2019-12-29):
电流检测芯片INA180A4IDBVR ,可以通过类似于4052的电子开关来实现不同线路的切换吗?
具体需要注意哪些指标?

楼主:
类似于图中的3,4两PIN,通过电子开关来实现切换不同线路。

网友A:
用来切OUT还差不多

网友:
刚下载的Elektorlabs 2019 里面,有一期就有讲到,用的是4051来切换6路温度传感探头。
后面是颗op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切OUT还差不多

用来切OUT还差不多 +1

网友:
只能过小电流吧

网友B:
可以的, 不过要做软件校正处理的。

以前电视机里用的,AV模拟信号切换开关就是用的40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不过要做软件校正处理的。

以前电视机里用的,AV模拟信号切换开关就是用的4052。

这个是的,
不知道能不能适用,电阻两端的压差非常小的

网友C:
不行,模拟开关输入脚电压范围是有限制的,小信号一般远小于电源电压,但检测高端电源电压就很容易超过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模拟开关输入脚电压范围是有限制的,小信号一般远小于电源电压,但检测高端电源电压就很容易超过限制 ...

看来还是换其它方法了。

网友:
那 4052 只能用于电压量的通道切换,不能做电流量的通道切换来使,它不是继电器啊!哈~

网友:
有些光耦MOS继电器,不过内阻相对于机械继电器还是大了十到百倍,并且内阻也非线性。

网友:
有个老几说切后端是对的,想省电流检测放大器就用MEMS切

网友:
耐压够,电流精度要求不高就这么搞,没得事